NVIC_PriorityGroup_0中断优先级是否最高

楼主(2023-08-21):
NVIC_PriorityGroup_0中断优先级是否最高,响应后,其它NVIC_PriorityGroup_2和更低的外设不能再中断

网友:
看看相关文档,这个group我记得只是设置抢占优先级占的位数的

网友:
NVIC_PriorityGroup_0和NVIC_PriorityGroup_2只是中断设置优先级的方式不同,就是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所占的bit数量不一样,一般使用NVIC_PriorityGroup_2,抢占优先级和响应各占2个bit。具体的优先级是要设置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的数值,建议好好看看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