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s485通讯芯片,负载节点数64,美信的型号

楼主(2023-08-22):
负载节点数64一般都要满足下列参数:
单位负载:1/2         最小接收器输入阻抗: 24KΩ

网友A:
MAX1483ESA+T
1/8负载,理论最高支持256个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1483ESA+T
1/8负载,理论最高支持256个节点

Thanks♪(・ω・)ノ

市场上面还是32个节点主流
那么  是不是负载节点数越多  抗干扰能力差一些
实际应用场合有没有这样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