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anf从字符串格式化取数

楼主(2023-08-22):
字符串“04,13,46,”
把4,13,46取出
1、定义了变量a ,b,c
sscanf(buf, "%d,%d,%d,", &a, &b, &c);
得到结果正确a=4  b=13  c=46

2, 定义了数组dat[3]={0};
sscanf(buf, "%d,%d,%d,", dat, dat+1, dat+2);
结果dat[0]=46 dat[1]=0 dat[2]=0

用数组的方式,为什么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A:
怎么定义数组 dat[]的?  是8 bit,16 bit 还是32bit 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定义数组 dat[]的?  是8 bit,16 bit 还是32bit 的 ?

uchar dat[3] = {0};

a b c同样也是8bit

网友:
引用 楼主:
uchar dat[3] = {0};

改成 int 吧,不要用uchar ,
另外 sscanf(buf, "%d,%d,%d,", dat, dat+1, dat+2); 似乎是从右到左扫描执行的。

网友:
单独定义的 uchar a,b, c   ,每个数占用了 32bit 而不是8 bit, 这就是差别。

网友:
没学过c语言,自学看对了就自己试的。
不是用%bd就解决了的吗?
%d一般用在非8bit就会问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