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异常:两终端加了120欧匹配电阻后波形正常

楼主(2023-08-22):
芯片是MAX3485E,电路是主机从机 AB线各3.3K上下拉,两端均没加终端电阻;
接线:电脑USB->转485->10米双绞线->从机485;
从机AB线处波形如图: 可以看到波形前半段主机给从机发波形明显过冲;但是波形后半段从机给主机发的时候A线上升沿缓慢;B线下降沿缓慢;不知道为什么,求大佬解惑;
补充:两终端加了120欧匹配电阻后波形正常;

网友:
回来的明显应该是速度太快了,接口驱动芯片不合适,
降低速度看看是不是还一样,否则就是线上电容太大

网友A:
从机是您自己做的? 从机一看就知道是靠控制DE来发送的,这样逻辑0只靠总线上的上下拉电阻来提供驱动,驱动能力太弱,波特率上不去。

网友:
3楼大神专业

网友:
接线:电脑USB->转485(哪家公司的,这个某宝难用多)->10米双绞线(距离短不用考虑)->从机485(多少个从机?).手拉手模式?

网友:
貌似是主机使用了方向控制而从机没有使用方向控制。没有方向控制的话需要靠上下拉电阻驱动高低电平,可以试下把上拉电阻改小看看。

网友B:
感觉2楼3楼说的问题都有
从机咋回这么快, 遇到带系统的主机也许都没来得及释放总线
从机采用DE控制发送, 把总线上下拉搞小点.

网友:
速度快,驱动力(上下拉太大)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2楼3楼说的问题都有
从机咋回这么快, 遇到带系统的主机也许都没来得及释放总线
从机采用DE控制发送, 把 ...

不用de控制用什么控制??我一般都直接用IO耶?求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de控制用什么控制??我一般都直接用IO耶?求指点

他的意思是 de 和 tx 接到一块了吧,没有使用一个单独的io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是 de 和 tx 接到一块了吧,没有使用一个单独的io控制

usb转485  主机应该是这样弄得 驱动能力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是您自己做的? 从机一看就知道是靠控制DE来发送的,这样逻辑0只靠总线上的上下拉电阻来提供驱动,驱动 ...

感谢大佬,我悟了
那加了120欧匹配电阻之后恢复正常是因为电平切换的时候B通过120欧电阻正好给A充电所以间接提高了驱动能力么?

网友E:
线缆电容太大,减小电阻加快线缆放电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我悟了
那加了120欧匹配电阻之后恢复正常是因为电平切换的时候B通过120欧电阻正好给A充电所以 ...

加了终端电阻后,AB刚好互补,加快了线电容放电速度,但是这也不是稳妥的,这样逻辑0的线电平还是比较低(2个3K和120Ω分压),按照485的规范,理论上大于200mV的阈值就是有效电平,但显然通讯不是处于最好的工况。所以建议:能改线路的,就不要用TXD来控制DE,不能改线路的,就把两端的上下拉改为1K或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缆电容太大,减小电阻加快线缆放电速度

电容大的话,主机发送时候波形应该也是有问题的;
确实是3楼大神说的,我用的一键收发电路 ,串口TX和485的DE/RE是接一起的,TX把DE拉低之后AB是高阻态没有对外驱动能力,只能靠上下拉电阻有限的驱动能力,导致波形迟缓。
两终端加了120匹配电阻之后,这种情况大大改善,我分析应该是电平切换B通过120匹配电阻给A放电,变相提高了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终端电阻后,AB刚好互补,加快了线电容放电速度,但是这也不是稳妥的,这样逻辑0的线电平还是比较低 ...

是的大佬,上下拉3.3K太大了,120欧分压不够200mV,我这边准备把阻值改小先用着,感谢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

网友:
485芯片的接收端输入阻抗通常几十K或者上百K,线缆上又有等效电容,相当于RC电路。发送端的AB在高阻态下,加入中间分压电阻,可以更快的到达稳态电平。

网友:
最简单的方案, 还是换max13487这种自动方向控制的485收发ic, 不用考虑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