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锂电过1117只有2.97V ,还有啥更低压差的LDO?

楼主(2023-08-22):
一个锂电池供电的小低功耗设备, 单节锂电池经过AMS1117-3.3V给3.3V的单片机供电,,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4.2V  输出才2.97V   难道1117输入必须大于等于5V  输出才能3.3V?    我怀疑还是输入电压太低了,  是否还有其他更低压差的LD0   我的设备最大功耗也就3.3V  80mA.

网友A:
xc6206(66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6206(662k)

这个输入输入电压3.80V也也可以输出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入输入电压3.80V也也可以输出3.3V?

先看看各自的SPEC吧。
普通1117的压差约1.2-1.3V
6206压差0.2-0.3V

网友:
任意LDO都能做到。SPX3819 SPX5205

网友:
AMS1117同封装(SOT-223)可以看一下ME6118A33B3G

网友B:
这个SOT23-5封装的大把呀。好像最少可以做到0.1V的压差。一般也有0.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OT23-5封装的大把呀。好像最少可以做到0.1V的压差。一般也有0.3V

这个就是0.3V

网友:
1117只是线性稳压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LDO (Low Dropout Regulator)

网友C:
要用MOS版的LDO才能达到约50mV的最低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MOS版的LDO才能达到约50mV的最低压差。

啥型号这么低?价格多少

网友D:
LDO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的额定值时,是表现得像直通吗?后端如果本来能接受更低电压,这时会不会被LDO妨碍?

网友:
引用 网友D:
LDO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的额定值时,是表现得像直通吗?后端如果本来能接受更低电压,这时会不会被LDO妨碍? ...

不会。一般ldo  比如输入3v 输出是2.9v。类似于直通。ldo内阻很小

网友:
1117不是LDO了,但是特点是耐压高,没有过冲

推荐SPX3819,TI的 TPS709

网友:
1117不是LDO,压差再低的LDO也要看你的电流,电流越大压差肯定是越大,规格书这些参数都有,XC6206进口的,性能肯定没的说,

建议选个型号,关注的主要参数有:压差,封装功耗(如果电流大,23封装顶不住,要换89封装),待机功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