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稳压不正常:超过3.3V不是应该被钳位到3.3V吗

楼主(2023-08-23):
VBAT是9V时,通过MM1Z3V3的电流是17ua电压是1.683V,理论上分压不是应该2.8V吗
VBAT是18v时,通过MM1Z3V3的电流是154ua电压是2.2V,超过3.3V不是应该被钳位到3.3V吗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稳压电流值 IZT:5mA
微安,不行

网友B:
考虑 MCU_TX 是否有电流,甚至可能在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 MCU_TX 是否有电流,甚至可能在发数据

没有在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流值 IZT:5mA
微安,不行

但VBAT是9V时,稳压管应该不工作电流多大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C:
VZT(a  t IZT)  ,建议回大学深造

网友D:
每当我看见别人不会用稳压管就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网友:
不得不说,搞电子的门槛越来越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ZT(a  t IZT)  ,建议回大学深造

这个我理解了,但9V时电阻分压低于3.3V,稳压管不是应该不工作吗?这个时候R40电压不应该是2.8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理解了,但9V时电阻分压低于3.3V,稳压管不是应该不工作吗?这个时候R40电压不应该是2.8V吗

理想器件不存在,它在Vz之前也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当我看见别人不会用稳压管就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这个很基础的肯定书本有,肯定逃课了

网友:
R37改为4.7k也许可以,不行就1k绝对管用

网友E:
5.1V以下的稳压管,低电流就明显开始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1V以下的稳压管,低电流就明显开始漏电了。

是的5.x以下是齐纳击穿, 5.x以上的是雪崩. 齐纳曲线不陡峭

网友:
说不定人家是从软件转过来的,   之前估计看网上的24小时玩转单片机的视频

网友F:
大家都是从不懂到懂的,会的就解答一下就好了,说风凉话就没必要了。

“但9V时电阻分压低于3.3V,稳压管不是应该不工作吗?这个时候R40电压不应该是2.8V吗”,
我理解是这时候稳压管也有uA级的漏电流,和流过R40的电流是同级别的,这时候不能用电阻分压来计算了。
稳压管要工作在mA级电流下才能稳压。功耗条件允许的话应该减小R37、R40试试。

网友:
稳压管还试什么试啊,电流够了就稳压不够就不稳,这就好比吃牛肉拉面加钱才能有肉吃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没怎么读手册
手册中的曲线画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是从不懂到懂的,会的就解答一下就好了,说风凉话就没必要了。

“但9V时电阻分压低于3.3V,稳压管不 ...

支持,每个人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经过系统的学习。
觉得问题太弱 智,不想回答,笑笑走开就行,没必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