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超低功耗的LDO

楼主(2023-08-23):
输入:2.5~5.5V
输出:3V
电流:250-300ma
封装:SOT23-5 或 SOT23-3
无负载时芯片功耗在2uA左右

网友A:
输入2.5V 如何出3V ,升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2.5V 如何出3V ,升压吗?

ldo,降压型的,输入电压只是参考,

网友:
TPS78230DDCR  静态 IQ=500nA  不过电流有点小
XC6206P302MR         静态电流  1.0uA  可以300mA

网友B:
TPS709 1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S709 1uA

看数据手册这个芯片的压降比较大

网友:
电容漏电也消耗能量,想漏电小个头就会变大

网友:
试过 ti 一款超低功耗 ldo,当输入电压比标称输出电压还要低的时候,功耗会猛增一两个数量级
tlv70033 wson6 封装
----
更新:
说错了,查了一起记录,电路有 ti 的 bq24012 给 电池充电,电池再经过 ldo 给 mcu 电路供电,供给 bq24012 的输入电压如果低于 3.4v,整机功耗会从 30uA 上升到 600uA,可能是充电芯片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