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款万用表电流档内阻比较小?用于测量仪表功耗!

楼主(2023-08-23):
有哪款万用表电流档内阻比较小?用于测量仪表功耗!  我的UT33B估计是内阻比较大,200ma电流档串到5V供电电路。。设备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我经常先并联短路(万用表红黑线),待开机完成后(过了启动电流大的阶段),再断开

网友:
十分不明白,200毫安档内阻能有多大,0.1欧到头了吧

网友:
按网上图这表200mA档有1欧了

自己串个合适的电阻,然后用毫伏档测吧

网友:
换掉表笔的两根线更靠谱,有专门的短而粗的夹子线

网友:
串个1欧电阻然后用电压档呗, 如果还不启动, 换0.1欧的.

网友A:
电流大用20A档,或者并1欧姆电阻这样扩展到400mA。或者串0.1欧姆,万用表量电阻两端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用20A档,或者并1欧姆电阻这样扩展到400mA。或者串0.1欧姆,万用表量电阻两端电压 ...

测电压是比较靠谱的,但是小电流时万用表读不到数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电压是比较靠谱的,但是小电流时万用表读不到数值了。

上六位半表,二手的也就2000左右

网友:
我用的万用表开机时先用5mA档测功耗,休眠后,再快速切换到200uA档,芯片不会掉电,这样就能动态功耗了,明天上班了给你发个型号,UTXXX的,还行。

网友:
供电端串个0.1欧的电阻,测电压

网友:
是不是电路参数需要调整下,或者电源做个线补偿调节到5.5v

网友C:
楼主方向错了,去搜一下power c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六位半表,二手的也就2000左右

太贵了,搞笑的,我就用20的炮灰表

网友:
出售8位半表,每台只要1个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方向错了,去搜一下power cc吧

合宙的 IoT Power-CC 吗?这货断货好久了。

网友:
如果是万用表的话,你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高位表然后在大电流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合宙的 IoT Power-CC 吗?这货断货好久了。

对,咸鱼找找应该有囤货的。或者标准版也还行。

网友:
推荐个测试功耗的仪器,也不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Vks&app=chro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咸鱼找找应该有囤货的。或者标准版也还行。

好的,

网友:
楼上那个玩意,甭管东西有没有用先忽悠,竟然写6位半,到了5位半光是基准就至少要399这种级别的,然后还要有一些精密的电阻,还要有性能很好的电子开关,还要可靠的过零比较器,对多斜积分系统的理论研究起码也要有千把小时的理解。如今国外大厂的六位半在技术上又有极大的突破,ADC采用复合技术,34401的年代是用逐次逼近读取尾数,比如能看到有些万用表里面有单片的ADC读取尾数,即使是4位半的高档货也经常这样干。现在是用高速ADC判断最高位,然后用积分系统读尾数。我估计3458A会有升级产品出现。3458A以前的方案太复杂了,导致成本高昂,如今这个以忽悠为主的时代很不适合。国内在仪表用adc上极度落后,绝大多数人连34401这种几十年前的东西都没看明白,在国内,高位表的技术除了干仪表的基本都没多少人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