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称重的朋友吗?地磅四个角的传感器是直接并联吗?

楼主(2023-08-23):
准备用4个100KG量程的传感器做称重平台。

ADC准备用AD7192  24位

疑问是:
4个传感器应该是合成1路进ADC吧,我看淘宝都说直接并联

4个直接并联测合力,它有理论支撑吗?合成1个采集方便校准,分别AD感觉把事情复杂化了。

网友A:
首先看传感器也有半桥(3线)和全桥(4线)的吧
我的经验是半桥至少要2个并联。
至于假设是4个全桥,并联成1通道的精度没有4通道的精度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传感器也有半桥(3线)和全桥(4线)的吧
我的经验是半桥至少要2个并联。
至于假设是4个全桥,并联成 ...

全桥。

网友B:
是合成一路,有接线盒,一般要用接线盒调角差

网友C:
4个做平台,很难调平面度;这种刚性连接很容易造成传感器间互相拉扯;400kg量程搞一个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做平台,很难调平面度;这种刚性连接很容易造成传感器间互相拉扯;400kg量程搞一个不好吗 ...

平台1.5X1.5  1个应该不行,不能保证物体不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合成一路,有接线盒,一般要用接线盒调角差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桥电阻并联时的电阻计算公式和4个力计算合力的公式其实是相同的。

网友:
模拟的都是用一个接线盒 将4个传感器并起来(肯定不是直接并联,有可调电阻 调角差).

数字的是单独数字化后直接相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桥电阻并联时的电阻计算公式和4个力计算合力的公式其实是相同的。 ...

是的,模拟的仪表端处理没有任何区别(注意并联后负载电阻变小了,仪表提供的激励要够用);大量程的现在有数字传感器跟方便些,就是贵

网友:
尽量挑灵敏度接近得用吧,用4个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D:
虽然没做过,但直觉告诉我--输出信号线不能直接并接。

网友:
那些廉价的玻璃体重秤也是4角各一个传感器,应该没什么接线盒或者4路AD这么奢侈的玩意,试过单脚站一边和双脚似乎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没做过,但直觉告诉我--输出信号线不能直接并接。

我的直觉也告诉我,感觉直接并很粗暴。。但传感器卖家的说法,小量程(几百KG)的,可以直接并起来。。大量程的地磅,可以接并线盒子,有调节的电位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直觉也告诉我,感觉直接并很粗暴。。但传感器卖家的说法,小量程(几百KG)的,可以直接并起来。。大 ...

这种传感器,电桥输出的差分电压与重量是正比例关系? 还是非线性关系?          非线性的肯定不能并了。  如果是线性的是不是可以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传感器,电桥输出的差分电压与重量是正比例关系? 还是非线性关系?          非线性的肯定不能并了 ...

桥,只能并联,没法串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