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工作人员演示手接降落大型无人机

楼主(2023-08-24):
山坡降落容易打桨炸鸡,工作人员演示手接降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6bbDfjIXQrs4YD5eQsHGw?pwd=gp0n
提取码:gp0n

网友A:
想想都可怕,万一划到脸了就毁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想都可怕,万一划到脸了就毁容了

划脸是小事,万一封喉呢

网友B:
我不太懂,在蓝头盔已经握住两个脚时,飞手直接完全停机不就好了吗?为何旋翼还要继续旋转。

网友C:
入了一个大疆的小型无人机    至今都不敢手接,打到手就是几道口子,大型的更不敢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懂,在蓝头盔已经握住两个脚时,飞手直接完全停机不就好了吗?为何旋翼还要继续旋转。 ...

太重了吧,一个人顶不住。。。两个人都握住的时候,就应该停机了

网友D:
鸡巴大小的无人机,就叫“大型” ?

是不是对大型有什么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鸡巴大小的无人机,就叫“大型” ?

是不是对大型有什么误解?

估计他们觉得飞起重量一顿以上的才叫鸡把大,
这种就是大型,
看标题我以为是徒手接捕食者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懂,在蓝头盔已经握住两个脚时,飞手直接完全停机不就好了吗?为何旋翼还要继续旋转。 ...

蓝头盔接机错误,间接导致了后续事件。

正确的接法是握住对角线,以蓝头盔的接法,停桨直接侧过来糊身上。

后续小哥就不多说了,知道要对角线,但是没抓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入了一个大疆的小型无人机    至今都不敢手接,打到手就是几道口子,大型的更不敢想象 ...

我是冬天穿羽绒服不敢接,到夏天短袖反倒开始放肆了,手起手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鸡巴大小的无人机,就叫“大型” ?

是不是对大型有什么误解?

哈哈哈的确不够大;不过徒手接这玩意还是很要勇气的

网友:
我拿个桌子举起来不比徒手好?

网友B:
为啥不搞个,上面是一个圆形平台,底下一根铁柱,砸进地里,作为停机坪,类似雨伞插进地里,但是伞面是平的。在野外使用应该很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搞个,上面是一个圆形平台,底下一根铁柱,砸进地里,作为停机坪,类似雨伞插进地里,但是伞面是平的 ...

就是不当一回事罢了,随便搞个钓鱼佬那种鱼箱都可以很容易实现一个高出地面几十cm的承重水平面,而且还轻便

网友(2023-09-24):
这种为啥外面不加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