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能将“酷我”下载的kwm格式音乐,转换为ape或flac的软件

楼主(2023-08-24):
在“酷我”软件下载的kwm格式音乐无法直接在车载设备上播放, 求推荐个好用的转换软件,能转换为ape或flac就行。 先谢谢!

网友:
嗨格式视频转换器
付费软件

网友A:
试试这个,我一般用来转QQ,酷我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我一般用来转QQ,酷我不知道行不行

谢谢,但你这个是源代码,没法用啊

楼主:
今天试用了闪电音频格式转换器,要按月付费。     转成的flac格式文件,没听出与源文件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你这个是源代码,没法用啊

这个是个网页,网页打开就能转,打开index.html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网页,网页打开就能转,打开index.html这个就可以了

你这个好用,kwm加密前的源加密文件为MP3的,解密之后也是MP3。  应该是最好的kwm去密方式了。 感谢你!

网友:
不是有hexie版吗 一直都在用

网友:
酷我不是可以下载flac的音频吗

网友:
你们是怎么下载歌曲的,会员吗?

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