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和萤石的摄像头在读取配置时候,还挺容易丢失配置参数的

楼主(2023-08-24):
如果参数配置好了,不要NVR或者电脑IVMS之类去读取,几年下来也没问题。

但是有时用NVR和IVMS4200去读取萤石摄像头参数,就会导致用了很久的密码(用户修改后的密码)失效,变成出厂默认密码,但是其他设置都没事。
海康的头有时候会将设置好的日期格式和监控名字还原为默认初始状态。

还有在IVMS4200里能读取摄像头的“前端参数”功能,大概率是不会读取并显示出来的,必须第一次打开IVMS4200软件,再去读取摄像头,才有可能读取并显示出这个菜单。
要读另外一个摄像头的“前端参数”,必须关闭IVMS4200,再打开读取才行。

以前有时候总奇怪,摄像头密码死活不能用,后来才知道被还原成默认值了。

网友A:
海康的摄像头并没有所谓的默认密码和初始密码呀?都是激活时设置的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的摄像头并没有所谓的默认密码和初始密码呀?都是激活时设置的密码。 ...

好多个阶段
其中一个阶段是叫验证码,也就是默认密码。
这1,2年没有这验证码,需要用户去设置。
找了个20还是21年的图

网友B:
我都是IP直接登录摄像头查看修改参数,NVR有些参数显示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IP直接登录摄像头查看修改参数,NVR有些参数显示不出来的。

昨天买了个海康臻全彩的,没想到用IVMS4200打开这个摄像头的录像,还带人形识别的,其它海康头的录像没有这功能。
关键是人形识别几乎不占用电脑CPU,非常流畅,而自己网上找到开源库人形识别库,CPU根本跑不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买了个海康臻全彩的,没想到用IVMS4200打开这个摄像头的录像,还带人形识别的,其它海康头的录像没有 ...

这个是摄像头的功能,跟录像机没关系的,你用IP登录也能看到相关功能的,另外版本不是太老的NVR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功能的。应该是smart 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