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14 充电头,究竟选 20W 还是 30W ?

楼主(2023-08-24):
首先我们先确定一下,根据苹果官网给出的 iPhone 14 系列电池快速充电部分的说明,支持 20W 或更大功率的电源适配器,说明 20W 是够用的。

不过官网既然提到支持 20W 更大功率的电源适配器,那可能充电功率会大于 20W 功率,不过这还得实测才能知晓。

根据外媒对 iPhone 14 Pro 的充电测试,分别用 5W、20W、30W 以及 35W 的充电头进行充电,以测试充电速度与功率。

充电至 12 分钟左右时,20W 的充电头可达 21% 的电量,30W 的充电头可达 22% 的电量;

充电至 20 分钟左右时,20W 的充电头可达 40% 的电量,30W 的充电头可达 41% 的电量;

充电至 30 分钟左右时,20W 的充电头可达 48% 的电量,30W 的充电头可达 49% 的电量;

充电至 1 小时左右时,20W 的充电头可达 80% 的电量,30W 的充电头可达 80% 的电量;

充电至 1 小时 50 分钟左右,20W 的充电头可达 99% 的电量,30W 的充电头可达 99% 的电量。

由此可见,对于 iPhone 14 Pro 而言,20W 的充电头与 30W 的充电头充电速度相差无几,功率高的充电头也不代表充电速度就快。

楼主:
但如果是 iPhone 14 Pro Max,理论上其充电功率最高可达 27W,与上代 iPhone 13 Pro Max 一样,所以相对于 20W 的充电头而言,30W 的充电头才能完全发挥其快充能力。

但经充电头网评测室实测发现:

充电至 30 分钟左右时,20W 的充电头可达 42% 的电量,30W 的充电头可达 47% 的电量;

充电至 1 小时左右时,20W 的充电头可达 79% 的电量,30W 的充电头可达 82% 的电量;

充电至 2 小时 09 分左右时,30W 的充电头率先可达 100% 电量,随后 2 小时 11 分左右时,20W 的充电头则达 100% 的电量。

这样看来,最高可达 27W 充电功率的 iPhone 14 Pro Max,虽然 30W 充电头与 20W 充电头的充电功率能有着肉眼可见的差距,但实际充电时间并没有拉开很多,尤其是最终充满电的时间非常接近。

网友:
主要还是80%前面那一段,特别是应急的时候,30W充电头还是可以更快的。
我的是14 Pro,目前充电速度我觉得可以了。

网友A:
我的烂苹果在火车上一个小时不能充满,我老师的oppo办个小时就可以充满

网友B:
好不好用这个另说
现在国产手机的充电速度吊打苹果和三星了

网友:
功率大的可以减轻发热情况

网友:
选30W,等出爱疯15的时候不至于淘汰

网友:
我直接把 60W 氮化镓丢给了媳妇,目前 14PM 充电很丝滑。

网友:
支持快充不指望了,传苹果15支持雷电4接口这个才是最劲爆的,外置显卡坞与8k显示器打王者会不会直接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烂苹果在火车上一个小时不能充满,我老师的oppo办个小时就可以充满

正常,一个20W,一个80W

网友C:
最近发现13的C线充电还挺快的哦.....倒是信号太差了,最近在看一加的手机,打算搞个入门版当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发现13的C线充电还挺快的哦.....倒是信号太差了,最近在看一加的手机,打算搞个入门版当备机...... ...

一➕手机出现过双卡信号们问题,信号好的推荐蓝厂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不好用这个另说
现在国产手机的充电速度吊打苹果和三星了

只是充电电流大,
安全否/对电池伤害大不大?

网友:
我得三星目前20w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