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逆变正弦波,波形不对,帮看看原因

楼主(2023-08-25):
如题,一个周期384点,半周期192点,多种方式生成数据,波形就不对,下面波形是50Hz交流电输出波形,帮看看原因

网友A:
检查 pwm 波形,检查到 mos管波形,检查 mos 管,前期特别容易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 pwm 波形,检查到 mos管波形,检查 mos 管,前期特别容易烧管子,

老哥,可能我的话太宝贵了,这个波形是50Hz交流电输出波形,不是加到模块上的波形

网友:
没有加反馈么?,还有低通滤波LC会不会没有匹配好

网友:
咋还是感觉是码表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