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粘胶在图片一面的面膜工艺?要在内部贴PVC面板

楼主(2023-08-25):
有没有粘胶在图片一面的面膜工艺?要在内部贴PVC面板  ,   透过玻璃让外面看的

网友A:
JLC有双面印加背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C有双面印加背胶的

双面印加背胶?  我要求的是粘贴到容器内壁,可以在外部透过玻璃看图案。。现场不允许在外面粘贴到箱体玻璃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面印加背胶?  我要求的是粘贴到容器内壁,可以在外部透过玻璃看图案。。现场不允许在外面粘贴到箱体玻 ...

用双面印图案,不就有一面图案是有胶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面印图案,不就有一面图案是有胶的了吗?

是正反都能打印 ,单选一面,不能双面同时打印哦

网友:
高透UV无影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正反都能打印 ,单选一面,不能双面同时打印哦

是我看错了,是亚克力材料的可以双面印

网友:
有啊,手机保护膜和触摸屏用的那种胶,或者面板做好之后,找人给你把面板和玻璃全贴合就行

楼主:
我在看看亚克力的双面印,不知道粘贴是否有痕迹

网友:
类似汽车的保险、年检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看看亚克力的双面印,不知道粘贴是否有痕迹

粘贴肯定有痕迹的,想透过双面胶看到图案肯定不行,只能需要看到图案的地方双面胶镂空,胶只粘在不可视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