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C103 GD32C113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8-25):
看选型表的参数配置完全一样,

还有GD32C1E103  GD32E113也完全一样....

日了狗了 ,网上,官网都没这个说明

网友A:
一样,晶圆厂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晶圆厂不同

晶圆不同就开新号?从来没听过这样玩的啊

网友:
国产就是技术支持对小批量不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圆不同就开新号?从来没听过这样玩的啊

当然要开新型号了,晶原厂不同,芯片性能是有差异的。具体差异可以问原厂或代理商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