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做过控制板元器件失效模式分析吗?

楼主(2023-08-26):
客户要求对控制板上每个元器件进行失效模式分析。哪位有做过类似的。可否分享一个模板

网友:
GJB299C,找下单位做可靠性的就好了

楼主:
呃,客户只是要个失效分析报告。分析每个器件失效模式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
我想问问哪位朋友做过类似报告,分享个模板参考一下。

网友A:
列一个表,把每个器件失效(短路、开路)后,会不会造成系统有危险的输出

网友:
你说的是DFEMA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列一个表,把每个器件失效(短路、开路)后,会不会造成系统有危险的输出 ...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B:
又不是造军品,造军品器件要先有检测报告才能用。我看他们把整盘的电阻拆出来检测,然后再用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造军品,造军品器件要先有检测报告才能用。我看他们把整盘的电阻拆出来检测,然后再用装回去 ...

也不知道这帮傻X客户哪里学来FMEA 这个词,兴奋得跟猴一样。一定要这样一个报告。
事实上,即使我告诉他哪些可能导致高温。他们也什么可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这帮傻X客户哪里学来FMEA 这个词,兴奋得跟猴一样。一定要这样一个报告。
事实上,即使我告诉他 ...

你说的是DFEMA 吧,还有PFEMA,16949都要做的吧

网友:
汽车行业做事的风格吧?多半形式大于意义!

你说它没用吧,怎么可能,你说它有用吧,呵呵呵

网友:
但也不能造假,如果出了事,责任还是....这相当于承认书吧

网友:
钱够了就陪他们玩一下咯;那种给一点钱就当自己是上帝的,要这要那的,就叫他一边凉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