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VL53L0X传感器表面深橙色的胶纸使用时是否要撕掉?

楼主(2023-08-26):
刚买了一个VL53L0X模块,在室内简单测量10cm的距离,有1cm左右的偏差。

串口打印出传感器的实测数据。

因为是第一次使用,有个疑问,VL53L0表面有深橙色的胶纸,是便于贴片还是用于滤光防尘?

网友A:
要滴,用于保护防止新产品有什么划痕之类
53L0是旧时代产品了,抗干扰很差,距离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滴,用于保护防止新产品有什么划痕之类
53L0是旧时代产品了,抗干扰很差,距离又短 ...

L0在50cm的精度能到多少呢?
也在看VL53L3,看L3的手册可以到5米,
其实相比距离,我更多关注精度,看看哪款精度更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L0在50cm的精度能到多少呢?
也在看VL53L3,看L3的手册可以到5米,
其实相比距离,我更多关注精度,看看 ...

距离准都需要重新校准和标定的
L5应该很贵吧,你看看L1的手册应该有很多参数,而且都是有相应条件的。L1我有批量了,但是我用法不是测绝对距离,是相对距离,而且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准都需要重新校准和标定的
L5应该很贵吧,你看看L1的手册应该有很多参数,而且都是有相应条件的。L1 ...

我原来以为拿到了就能用,看来要想测绝对距离还得搞个工装做校准才行,你测相对距离就省事很多

网友B:
阳光下4米的方案还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光下4米的方案还是没有

阳光下4米的是不是1类激光不好实现?

网友:
那个聚酰亚胺胶带应该是方便贴片机吸嘴吸附和洗板时保护器件的,应该撕掉

楼主:
刚才把深橙色膜去掉,然后初始化为高精度模式,没有特意做校准,在VL53L0前方100mm的位置放置白色卡片,室内灯光环境下测量的结果跳动±2m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滴,用于保护防止新产品有什么划痕之类
53L0是旧时代产品了,抗干扰很差,距离又短 ...

哪款是新品?我需要距离10米,误差+-5厘米,白天室外可用的测距仪,希望尽快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款是新品?我需要距离10米,误差+-5厘米,白天室外可用的测距仪,希望尽快回复。 ...

你距离这么远,这种小型TOF应该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款是新品?我需要距离10米,误差+-5厘米,白天室外可用的测距仪,希望尽快回复。 ...

10米白天室外可用,需要100元级别的成品TOF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准都需要重新校准和标定的
L5应该很贵吧,你看看L1的手册应该有很多参数,而且都是有相应条件的。L1 ...

有个疑问,我看VL53Lx系列的传感器的Operating voltage的范围为2.6 to 3.5 V,
但规格书中Features那页又单独提到了“Single power supply (2v8)”,
全部用3.3V不就可以了么,也不用电平转换,
没搞明白,用2.8V单独供电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我看VL53Lx系列的传感器的Operating voltage的范围为2.6 to 3.5 V,
但规格书中Features那页又 ...

我记得它有把模拟部分的电源分开出来,因为激光开启的时候瞬间功率比较大,容易产生电源纹波导致数字部分采集也收到影响,所以它建议你分开电源确保精度能达到最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它有把模拟部分的电源分开出来,因为激光开启的时候瞬间功率比较大,容易产生电源纹波导致数字部分 ...

刚翻了翻规格书,Voltage (AVDD)的typical电压为2.8V,猜测供电电压高了可能会导致激光发射器光衰得更快,所以批量使用,加个2.8V LDO更保险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翻了翻规格书,Voltage (AVDD)的typical电压为2.8V,猜测供电电压高了可能会导致激光发射器光衰得更快 ...

国产的有个同类的激光模块就不需要2.8v,直接3.3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