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485ADM2582EBWRZ通讯异常

楼主(2023-08-26):
第一次玩422的芯片,422转485数据传输正常,单422芯片通过PC串口转422与422芯片发送数据,数据经过422芯片后进入单片机这段的数据幅值变小了,导致单片机无法接收到数据,求各位大神解答,出个招儿,帮忙解决下!!!(422引脚8已经通过飞线供电,请忽略!)

网友A:
“请各位大神支个招”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各位大神支个招”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 ...

第一次发帖  标题如何修改

网友B:
RXD加个几K或者十几K的上拉电阻试试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帖  标题如何修改

编辑楼主位的帖子,就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D加个几K或者十几K的上拉电阻试试看了

是这样,芯片在未接收数据时,处于高电平状态(3.3V),我想着是不是浮地了,加了一个10K的下拉电阻,但信号的幅值没有变化,然后就是我通过调整线序能实现与主芯片沟通后  我的485通讯却不好使了,想着到底是软件的配置问题,还是全双工与半双工无法建立通讯,我的主芯片一共引出了3个串口,一个485芯片,2个422芯片,其中的一个422芯片当485用

网友C:
8脚VCC都没供电,你让它怎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8脚VCC都没供电,你让它怎么正常。。。

已经飞线供电了

网友(2024-01-10):
422通信需要注意要交叉接线,发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