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五花八门的村田MLCC标签是不是意味着假货?

楼主(2023-08-26):
如图是我最近买的,字体、排版各有不同(且不说涂抹),是不是意味着假货?

网友A:
我买的也涂抹的,可能是分销商串货

网友B:
话说这涂的……也不耽误条码识别啊……

网友C:
相反,涂码的才说明是真的,假货没必要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涂的……也不耽误条码识别啊……

涂抹的人不懂条码表达信息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反,涂码的才说明是真的,假货没必要涂

但是标签排版五花八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也涂抹的,可能是分销商串货

标签格式也多种多样吗?

网友D:
看上去都是真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反,涂码的才说明是真的,假货没必要涂

以前陶街电器城底下一堆堆的进口二手工具。 全是拿新的做旧来卖的。涂个标签算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都是真货。

好的,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网友E:
jlc的货。按道理都是含税进来的。为什么还会这样遮遮掩掩?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jlc的货。按道理都是含税进来的。为什么还会这样遮遮掩掩?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

不是的,它的价格大多数时候没有优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它的价格大多数时候没有优势。

问题是,jlc买比较方便,  其他电商没有jlc这样方便的体验。

另外价格不是关键, 关键是货要真, 交易要方便。 当然, 一般消费者可以承受 最多2倍的溢价。   比如正常  代理商在卖 0.1元 一个mlcc电容 , jlc 如果标价0.2元,我也可以接受,哪怕是批量买0.2元(10K一次),也可以接受。 因为找不到 村田的正品供应商。(或者说供应商要求先款后订货, 那也没意思!)

jlc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一盘一盘买mlcc (村田、三星 etc) 都存在涂抹标签的问题。 说明jlc 是从 非正常渠道 进的货。  (按照jlc的体量完全可以 和原厂正常做生意, 又不是特意卖低价扰乱市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jlc买比较方便,  其他电商没有jlc这样方便的体验。

另外价格不是关键, 关键是货要真, 交 ...

想多了,很多原厂都挺排斥贸易商的,比如TI,因为贸易商意味着终端客户不可控,如果有人把这货卖到伊朗,那原厂麻烦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多了,很多原厂都挺排斥贸易商的,比如TI,因为贸易商意味着终端客户不可控,如果有人把这货卖 ...

这种思维方式肯定是错误的。有商业的地方肯定有漏洞。
何不正大光明的卖。
既然是偷鸡摸狗的卖,还不如不卖。保持自身廉洁。

网友:
一个客户一个价格,TI 把代理都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