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就连最简单的7号电池盒都有坑,真是坏透了

楼主(2023-08-27):
在某信电子先后买了3个7号电池盒,带开关的,用来改装蓝牙温湿度计,把2032电池改成7号,更耐用些。

第1次买的没问题,电线红色是正,黑色是负。
改装到第2个第3个,装上电池不工作,一查才发现电池盒的正负极反了,红色是负,这什么反人类厂家,幸好没把温湿度计烧坏。

撬开电池盒发现正负焊反了:

楼主:
改好后的效果:

网友A:
这算啥,剪开用过一个USB线,忘记测了,发现红的是地,黑的是正,烧了东西

网友:
这些太过便宜的东东,质检是抽检甚至不检的,工人焊错了就错了
卷的结果,我们也耗不起,对供应商的线材也只能抽检

网友:
可更换电池产品设计 你居然不加防反接?

网友:
建议搞个磁铁试试。弹片多半是铁的。用不久

网友B:
2032,基本一年换一次。
但是你用7号电池,也容易漏液

网友C:
本来挺好的外观设计,唉,楼主折腾也要有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2,基本一年换一次。
但是你用7号电池,也容易漏液

8毛一颗的天球2032,两三月就要换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温度计里面少焊了个电容的原因还是电池太垃圾的原因。一怒之下全改成7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挺好的外观设计,唉,楼主折腾也要有意义啊。

改造后的温度计我也挺喜欢的,哈哈,摆桌上更稳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好后的效果:

你这改的太丑了吧,我直接买了几颗2025的充电锂电池,配上我白嫖的充电接口基本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啥,剪开用过一个USB线,忘记测了,发现红的是地,黑的是正,烧了东西 ...

什么USB逝世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改的太丑了吧,我直接买了几颗2025的充电锂电池,配上我白嫖的充电接口基本够用, ...

可充电电池的输出电压合适吗?

网友E:
这价格,出错就出错吧。相信应该是搞错了。

网友:
前次usb hub换一条鼠标用的软线方便使用,这个我发过帖。结果用的鼠标usb软线颜色不是按照规范的,usb hub芯片直接冒烟了,害得我又单独买芯片接近hub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价格,出错就出错吧。相信应该是搞错了。

是的,我也没找卖家,自己重新焊了下。性价比很高,外壳塑料也不是很差,有一定弹性,质感还行

网友F:
这些低价值东西大部分都是请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辈的人来加工焊接。人力成本便宜,根本不会存在出货质检,错了也情有可原,要想买到质量好的就不要去图便宜。

网友G:
这么改装巨丑无比,还不如买ml2032 3v可充电电池,6.8元一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么改装巨丑无比,还不如买ml2032 3v可充电电池,6.8元一颗。

这种是不是自放电比设备本身用的还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些低价值东西大部分都是请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辈的人来加工焊接。人力成本便宜,根本不会存在出货质检,错了 ...

优信的图片拍的好。以为做大了芯片都是正规的。实际买了5片321的芯片全部假货。无功能。。。。真是恶心的要死。。

还好jlc那边买了一模一样的芯片来对比。jlc换上就ok的。

几毛钱的芯片也要造假。浪费社会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是不是自放电比设备本身用的还多

显然很大大概率就是如此,好在能充电,最关键不会改装的这么丑。

目前全新的这个温湿度计才20一个,不配使用6.8的充电电池。所以楼主这么丑的改装确实符合全新20包邮的气质

网友:
恶性循环就这么来的: 用的更少,店家更卖不动,成本更压榨,稀奇古怪毛病都来了。

网友:
不用改,用好点的2032一年没问题

网友:
要是100元一个的经过严格质检的怕又没人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优信的图片拍的好。以为做大了芯片都是正规的。实际买了5片321的芯片全部假货。无功能。。。。真是恶心的 ...

我在优信买了7-8年,他们家几乎没买过假货。你最好在确认下。即使缺芯时代,优信涨价,但是芯片从来都是原装正品的。

网友:
我买的青萍带时钟的,用的5号电池,至少能用一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改装巨丑无比,还不如买ml2032 3v可充电电池,6.8元一颗。

之前只知道有个LIR2032,那个电压是4.2V的,不合适。
ML2032看起来可以,电压是3V的,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不过这个2032才65mAh,而7号的起码700mAh,容量相差10倍了。性价比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低价值东西大部分都是请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辈的人来加工焊接。人力成本便宜,根本不会存在出货质检,错了 ...

并没有图便宜啊。优信这家店我也买了10几年了,他家有就在他家买了。
淘宝搜7号电池盒,销量第一页大都是一两元的,说明本来就是这个价位。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了,想不明白这么便宜的货,商家是怎么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优信买了7-8年,他们家几乎没买过假货。你最好在确认下。即使缺芯时代,优信涨价,但是芯片从来都是 ...

不用确认了。同样的型号。已经和jlc对比确认过了。

优信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很多芯片也是来自于华强北。而不是原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充电电池的输出电压合适吗?

我的加了个贴片的4148二极管降压即可

网友:
这算啥,我家水表有一个备份电池,没电了就淘宝买了一个,幸亏测了一下,发现红的是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啥,剪开用过一个USB线,忘记测了,发现红的是地,黑的是正,烧了东西 ...

哈哈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小米这个温湿度器据说可以通过刷修改版固件来降低功耗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pvvx/ATC_MiThermometer

Key features

Extended battery life (over a year)
Improved measurement accuracy and extended format in 0.01 units
Full support Home Assistant 'BTHome integration'
Supports encrypted connections using PIN-code and encrypted bindkey beacon
Supports Bluetooth v5.0+ LE Long Range (LE 1M/2M/Coded 500K/125K), CSA1/CSA2 (Channel Selection Algorithm), Advertising Extensio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ded PHY S=8, Connectable
3 LCD Display Screens (Looping): Temperature & Humidity & Comfort, Temperature & Battery Level, Clock
Measurement values recording & Charting. See Reading Measurements from Flash
Adjustable correction offsets and Comfort zones
Support for 4 beacon formats: Xiaomi, ATC, Custom, BTHome and encrypted options.
Adjustable RF TX Power & Bluetooth advertising interval
DIY improvements - relay control by temperature or humidity, transmission of the reed switch status - open / closed or pulse cou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