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双向电源规格参数,求推荐

楼主(2023-08-27):
需要添几台电源和负载设备,常用的功能

1、电池组充电或者放电测试(1V~30V,最大电流30A,电压高了电流的需求就小)。5V/30A对应就是150W,最大用到30V/5A或者30V/10A,功率最高150W~300W就够了
2、电压精度有1%就够了,电流精度最好能到10mA量级
3、偶尔电源或者负载功率不够大时,可以串联或者并联使用
4、最好能有双通道隔离输出的,带通讯接口

现在储能这么火,基本都是双向电源拓扑,求推荐能满足上面功能的双向电源设备

楼主:
想着自己做一个,但是工作量不小,看看有没有现存的拿来改改就能用也行

网友:
你做也可能会吃力,因为我们始终没有在准这个事情上下功夫,测10安想精确到10毫安不太可能,单片的ADC测出来也许是10.02也许是9.99总之没有100多块钱万用表准,不信你去试试,我为此测试过许多国产的电源。要搞清楚线性肯定是天生的,国内做电源的adc都是买的单片adc,这就完了,安捷伦啥的都是自己开发的积分系统,台湾日本高级点的也是。市面上还有好多能显示更高分辨率的电源负载啥的,确切一点说都不准,具体的不想说了,反正就是对付,不想踏踏实实搞技术就知道抄。最好也不过是堆料,基本原理的东西都不想开发。这早就不是技术能力的问题了,而是社会风气不行,连adc都做不准可能吗,其实根本就是不想做准,市面上花30买一个垃圾面板表都比他准

楼主:
楼上有点片面了
讲一下我的实践经验
电流测量精度我感觉不是ADC的事(ADC做到万分之一的线性度和精度,在国产的5位半万用表里很常见)
真正电流测量的准确性在于前端的电流转换成电压的模拟信号放大环节,包含了分流器或者是电流采样电阻的稳定性以及高增益环节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
10mA只是一个大致的规格,真正大电流下电流精度能稳定的做到千分之一还是不容易的。需要下很高的成本。能有个0.5%的电流精度也凑合能用了

网友:
说明你没比对过,像许多24位的adc给的参数是0.001%,但同时和一块哪怕是5位半的万用表比对也不能达到指标,不然别人帝国主义死抱着积分系统不放干什么呢,主流的adc比如1256,比如7177,比如1263我都仔细的做过用ltz1000做基准用能买到的足够好的电阻仔细比对过,说实话都不行。ltc2440稍好一点也不行,甚至不如7135那个两三块钱的东西,也比不过100多的4位半万用表,这也是许多人死抱着7135,7129那种几十年前芯片的主要原因,实在是没辙。但你动不动就找理由说没有必要我也不想多说啥了。你买一个好一点的四位半万用表,立刻能秒杀市面上绝大多数单片ADC。
积分系统有许多巨大的缺陷,比如慢,大家不得不采用各种复杂的手段加快动作,没放至少因为他准,不信你看看哪有用单片adc的成品万用表

楼主:
ADS1256我也常用,这款ADC配一个LTC6655之类的基准(ltz1000有点浪费),完全是可以达到万分之一精度的,比7135之类的要强太多了

网友:
完全达不到,稳是足够稳就是线性不好2伏的地方校准,0.2伏就跑的没影了,正负5伏的范围也纯属折腾,最多到4伏,然后线性就跑的没法形容了,只能用作传感器。我实测了200片吧,最后放弃了。综合来看线性不到0.02%,而不是指标里的0.001%,哪怕有0.003我也就用了,和AD7177没法比,但7177也不如两三块钱的7135,哪怕是国产的7135

网友:
我后来自己干了积分adc,虽然过零比较器有过冲,但在5位半的双斜率上能用,adc成本很容易就可以控制在比1256便宜。至于多次斜率,只要器件够好做到8位半也能做到。34401最后有点不准是因为剩余电流的处理太过草率,但已经是足够成为一代经典了。但34401也是太慢,真正准一点一秒钟也就一次多不如吉时力2000准。3457综合性能较好但积分系统过于复杂精度很难长时间保持,就3458A还不错,中国人一直做不出来7位半我看完全是卡在电阻和基准上,但5位半6位半已经能过关了。仪器用的adc在国内只有专门搞仪表的才研究,绝大多数工程师根本就不想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