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AVR抗干扰的芯片有哪些?

楼主(2023-08-27):
如题,用ATMEGA88驱动步进电机芯片TMC5160,单纯让步进电机正反转,好像没出问题,通过串口,单片机接收某个数据电机转动一回,就出问题了,二三十次后电机不转了,过几十秒钟电机又转了,串口设置接收到数据接着将该数据发送,电脑端在电机不转时接收数据基本正确,还有有时电机不转之后,如果电脑接收一个错误数据,大概率发送下一个数据电机可能就转了。

单片机抗干扰不行?

PIC没用过,试试STC15?

网友:
pcb布线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关功力,建议用商品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
我刚会画板子的第二年,就已经知道了功率和数字要切割开。再单点连接。搞在一起单片机不死机都难。

网友:
LZ 的这个场景,啥单片机都得趴窝。 纯就是干扰问题,隔离,最好连供电都隔离。

网友:
电磁炉的单片机表示不服

网友:
TMC5160就是要隔离的

网友:
microchip有抗宇宙辐射的,楼主要不试试

网友:
其实电路设计好了,绝大部分单片都能胜任,否则就算短期测试OK的单片机 也不能保证什么时候罢工

网友:
pic车规级别mcu,
avr也没有这么脆弱的心,
硬件重点检查

网友:
stm32直接发脉冲驱动东芝步进电机芯片,已经用了出了很多货了,没有任何光耦隔离,地也是直连的,目前没有遇到单片机坏的,也很稳定。

网友:
见过不少人刚开始设计电路的时候,一旦遇到问题,就质疑别人的东西不行,最终,他们都毫无例外证明原来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
别吓我,我地都没分割,不过有整块地。因为地方小,回流路径都没办法保证。 目前还好

网友:
不过ls不是贴主的驱动哈

网友:
看描述,8层是程序问题。

网友:
用西门子plc做,不要自己画板子

网友:
lz描述,没怎么看懂。mcu复位了么

网友:
不是吧?步进电机而已啊,加多点电容吧

网友:
我们用stm32驱动5160,没隔离,稳定的很,自己水平不行,别动不动怀疑芯片。人家做芯片不至于那么差哈,好歹也是国际大公司。

网友:
看描述怎么感觉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恕我无理。

干扰,是找不到问题原因时常用的借口。

网友A:
选公开报价,20年长期稳定供货的 STCAIMCU.com,稳定性好,抗干扰强,12位ADC完美

现在的 STC8H8K64U / STC32G12K128 已是 8051世界 的主流!永远的经典!
STC8H8K64U-45I-TSSOP20,RMB1.9,硬件USB直接仿真,硬件USB直接下载!速度快、抗干扰强。
32位8051,STC32G12K128,两组CAN,三组LIN,4组串口,3组SPI, I2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公开报价,20年长期稳定供货的 STCAIMCU.com,稳定性好,抗干扰强,12位ADC完美

现在的 STC8H8K64U / ST ...

来得及时, 赶上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得及时, 赶上趟了

感谢支持,最近有STC线上研讨会,欢迎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