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还没打开D极怎么有电压

楼主(2023-08-28):
想做一个5V输出,用开关模拟MCU控制,但未闭合MOS管就有电压输出了这是什么原因?然后5V输出短路的话应该怎么样加上短路保护,网上有看到在D极后加上这部分电路进行保护的,但是没理解

网友A:
PR2本来就应该是5V的,这不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2本来就应该是5V的,这不是正常的吗

PR1为什么有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PR1为什么有电压

PR1是怎么测试的?两个探头分别接哪里?

网友:
Q1和Q2都有漏电流的,后面挂个电阻做假负载消耗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