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小孩买个卡西欧 BA-110XBE-7A电子手表,一查糊涂了,型号太多谁能科普一下?

楼主(2023-08-28):
就是这一款。京东自营价880元。但我一查淘宝比价,发现型号眼花缭乱,价格从300多到800多都有,外观却都是差不多,怎么回事?

某个页面列出的型号清单,而且没有BA-110XBE-7A这个型号。

卡西欧(CASIO)手表有很多系列,但是个系列卡西欧手表遵循相同的命名规则。一类卡西欧手表具有一个唯一的型号,而这个型号就是按照一定的命名规则产生的。卡西欧(CASIO)手表型号组成一般为:系列缩写+编号+手表表带、表盘颜色代码。

卡西欧手表系列划分:
       EF是Edifice指针系列,MSG是女士商务系列,BG是Baby-G女士系列,G是G-Shock男士系列,SHN是Sheen淑女系列。

卡西欧手表颜色划分:
1-黑色
2-蓝色
3-绿色
4-红色、粉色、橙色
5-褐色
6-紫色
7-白色
8-银、灰色
9-黄、金色

网友A:
这类表主要看有没有以下几个功能
1.能不能测气压 温度
2.能不能太阳能自充电
3.能不能电波授时
其他的差异不大,同功能便宜好看的买就是。

楼主:
【最全!】卡西欧最强攻略:手表的命名规则、型号介绍、型号推荐。 - 知乎专栏

https://www.zhihu.com/tardis/zm/art/196702168?source_id=1003

BA是女性主题+新概念设计:

G-SHOCK手表入门首推就是GA-110系列,可以说在卡西欧的群体里85%的人都是把GA-110当作入手的第一块G-SHOCK手表,经典中的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表主要看有没有以下几个功能
1.能不能测气压 温度
2.能不能太阳能自充电

3个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表主要看有没有以下几个功能
1.能不能测气压 温度
2.能不能太阳能自充电

如果在淘宝买,会有假货吗?

网友B:
为什么不选择小米手环

网友C:
同问,刚买了一个GM-110BB-1A,官网牌价1590,淘宝中间价1100,有个卖家打折下来570。

问了一口咬定正版,拍下来就说让我退款,说快递到付。目测是个坑,细想理由可能有2:
1.就是假货,博买家查快递第一眼看不出来;
2.真货,但是害怕买家买回去7天退个假货回来。

反正我也申请退款了,24小时到账,就让他寄一个过来,当着快递拆,发现有诈直接拒收。
眼下的问题是,解决如何鉴别真假的问题,小孩子的表,老实说,制作工艺真没什么大稀奇了,国产A有理由做的很精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选择小米手环

小米出品,必属垃圾。

当然不能买垃圾给自己的小孩。

另外:你先说服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戴的是卡西欧的-剑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刚买了一个GM-110BB-1A,官网牌价1590,淘宝中间价1100,有个卖家打折下来570。

问了一口咬定正版, ...

的确是没有办法分辨是否正品。只能找个好的供应商了。

京东自营880,我京东找到一个第三方680元但不是国行,维修还是要寄回给店家。

我到淘宝看看能否找到官方保修的。

网友A:
这类表如果不是返修货,很难坏。我10年前给丈人买的卡西欧电子表,到现在他还在用,没换电池,经常钓鱼戴着。

网友:
G-SHOCK系列里面,哪块小孩子觉得好看就买那块,都不会错。

网友:
我自己戴的是 PRW-30  太阳能  电波授时都有,纯数字表,没有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表如果不是返修货,很难坏。我10年前给丈人买的卡西欧电子表,到现在他还在用,没换电池,经常钓鱼戴着 ...

就怕是高仿的。这东西仿起来不难。

楼主:
京东第三方这一款,683元,海淘的,没有国内联保,也无法网上判断真伪。

算了,放弃,还是880元京东自营购买正品。

https://mitem.jd.hk/product/1968 ... mp;utm_term=CopyURL

楼主:
不冒险了,京东自营下单了。plus券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冒险了,京东自营下单了。plus券不能使用。

还送了一把伞

网友D:
一直想买块F-91W,据说是奥巴马和本拉登同款,只要129。
只是平时用惯了指针表,不喜欢纯数字表了。
至于其他的温度 太阳能 电波 ,都是伪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买块F-91W,据说是奥巴马和本拉登同款,只要129。
只是平时用惯了指针表,不喜欢纯数字表了。
至于其 ...

比尔盖茨同款368元

网友:
我的PRW-30绝对不是假货,这东西假冒不了的。我提到的那几个功能,假货根本做不出。我是买的第三方店铺的“顺进来”的表,没有保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都不需要

没啥功能,,就闹钟,计数表,,,用途不大,主要美观点
皮带的,白色容易脏;大一点的可以金属表带。小孩子,其实没啥功能要求,这个内容,就好看,配衣服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这两款表有什么不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尔盖茨同款368元

比尔盖茨 这波老外富豪这么"寒酸", 都没我们村长戴得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尔盖茨 这波老外富豪这么"寒酸", 都没我们村长戴得名贵

奥巴马和本拉登起步更低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买块F-91W,据说是奥巴马和本拉登同款,只要129。
只是平时用惯了指针表,不喜欢纯数字表了。
至于其 ...

这款样子很复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样子很复古啊

这个型号已经诞生30多年了

楼主:
周杰伦同款

网友:
DW5600 小方块最经典,只是要说服小孩子喜欢那个颜值有压力。

网友:
基本上现在任何一个商城都有卡西欧专卖店 现场买一个 就行了

网友:
我买过几个卡西欧 8千多的 到600多的胶表大方块  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