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PCB制程能力最强的厂是哪家?

楼主(2023-08-28):
产品中用到了固晶器件,最小焊盘5.1mil,线宽3.5mil,一般打样厂都做不了
请问一下大家,国内工艺能力最强的厂是哪家呢?
还是说这个工艺参数,超过了PCB行业极限,确认没办法做出来?

网友:
好像配套给苹果的主板都可以吧.....深圳....我常用过兴森+金百泽....

网友:
深南电路,生益电子

网友:
兴森快捷打样过,FR4双面板工程费2000,其余另外算。

如果工艺真的很高,可以使用陶瓷基板。

网友:
几天前刚在jlc打一个高密度板,0.4 bga,9*9,基本全部扇出,4层,12/06孔,最细处线宽线距3mil,5*5cm,加钢网花了800多(快赶上6层价格了)。pcb表面观察效果良好,塞孔之后可以直接走普通smt,焊接之后初步测试没发现问题。用显微镜观察,实际成品线宽可能因为高密度高精度工艺腐蚀时间较长,大约在2.5mil左右。不得不赞,jlc先进工厂引入的新设备精度是真的高。就是高精度工艺没有那么便宜。

网友:
3.5线宽真不算什么

网友:
金百泽  应该是最贵的吧

网友A:
这个参数一般的打样厂完全可以做,X宝找都可以。

你是不是要求只能做单面板或者双面板?
那确实是不行的。不是做不出来,而是不想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一般的打样厂完全可以做,X宝找都可以。

你是不是要求只能做单面板或者双面板?

6层板,有埋孔

网友:
东山精密吧,深南的工艺能力不是最强的。也有小厂的工艺能力很强,例如:森玛仕格里菲

网友:
引用 楼主:
6层板,有埋孔

那应该不至于才对……

网友:
2022年中国电子电路百强企业排名前十的企业为:鹏鼎控股(深圳)、苏州东山精密制造、健鼎科技、深南电路、华通电脑、欣兴电子、建滔集团、奥特斯(中国) 、深圳景旺电子、沪士电子

网友:
哈哈那个欣兴还是前十啊,板子做的还可以,上班的人只有以前的1/5,最主要的是前几天又着火了,前两年就着过一次

网友B(2024-01-20):
内资:
工艺能力最强的是---深南电路
打样速度最快的是---嘉立创
单面板免费打样是---嘉立创
双面板免费打样是---嘉立创
四层板免费打样是---嘉立创
六层板免费打样是---嘉立创
铝基板免费打样是---嘉立创
FPC免费打样还是---嘉立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资:
工艺能力最强的是---深南电路
打样速度最快的是---嘉立创

PCB软件免费使用--嘉立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资:
工艺能力最强的是---深南电路
打样速度最快的是---嘉立创

你们太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资:
工艺能力最强的是---深南电路
打样速度最快的是---嘉立创

不知道为啥,看到这个免费就特别的“刺眼”。

网友:
论坛知名最高是--嘉立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