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洞大开的LED灯维修方法(使用药品包装上的铝箔)

楼主(2023-08-28):
【吃完药的外壳不要扔,放在火上烧一烧,立马价值翻倍,太有用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yqzp8T6

网友A:
用香烟盒里面的铝箔纸也可以,不需要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香烟盒里面的铝箔纸也可以,不需要烧

抽烟的人不多了。

网友B:
这种我一般称为赤脚水电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一般称为赤脚水电工

这叫做成本管理,就这led灯9.9包邮还两个。能拆开修的话耗费时间超过20秒钟就亏本了,上电烙铁绝对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叫做成本管理,就这led灯9.9包邮还两个。能拆开修的话耗费时间超过20秒钟就亏本了,上电烙铁绝对亏本 ...

用胶带修了也白修,LED发热那胶带很快就会掉,铝箔接触不良的概率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香烟盒里面的铝箔纸也可以,不需要烧

小时候用香烟铝箔修遥控器,导电胶磨损导致的按键失灵,贴一小块香烟纸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