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嵌入式Linux上运行的串口助手工具

楼主(2023-08-28):
请问有没有安装在linux/ubuntu开发板上运行的串口调试/测试 工具/助手;

要图形界面的,就像windows上那些串口工具;

我给开发板的ubuntu安装了个cutecom, 但cutecom无法自动周期发送,要自己输入回车,或者用鼠标点击;

要测试多串口同时收发

linux上的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多谢!

网友:
自己写个小工具吧

网友:
ubuntu上面还是比较多的,例如putty

网友A:
用pyqt5吗?用的话我这个环境齐全的话可以用,之前有打包过但是找不到在哪了

网友B:
传几个收藏的

网友:
pyqt5 pyqt6 自己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yqt5吗?用的话我这个环境齐全的话可以用,之前有打包过但是找不到在哪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几个收藏的

多谢分享!~~~~

我试试看,我不会QT,在python下我都用PySimpleGUI弄界面

我还找了https://github.com/carloscn/tinyserial ;是AMD64版本的,没有ARM64版本的,把源码下来,还没琢磨出怎么编译

网友:
tabby 你值得拥有

楼主:
QT的弄不好,因为没有弄好QT的arm64交叉编译环境;最后找了个python源码,开发板上有装python3.8.1;
https://blog.csdn.net/tiaotiaomum/article/details/103024596
https://github.com/ColinFred/Pyserial-Demo

只是个简单的demo,有bug,比如先勾选自动发送,再打开串口就不会自动发送;

ubuntu开发板上python运行后,发现串口号不能自动检测失败, 原作者的可能是windwos平台;于是修改port_check(self)函数,用glob.glob('/dev/ttyS*')替换serial.tools.list_ports.comports();
我的开发板的串口都是“/dev/ttyS*”, 可能有USB转的是/dev/ttyUSB*,需要自己去改,比如glob.glob('/dev/ttyUSB*') + glob.glob('/dev/ttyS*');
然后把串口列表赋值给self.Com_Dict=port_list

只修改了port_check(self)函数,修改后代码如下,可以在ARM64的ubuntu开发板运行:
    # 串口检测
    def port_check(self):
        # 检测所有存在的串口,将信息存储在字典中
        self.Com_Dict = {}
        import glob
        port_list = glob.glob('/dev/ttyS*')
        print(port_list)
        #port_list = serial.tools.list_ports.comports()
        self.s1__box_2.clear()
        i=0
        for port in port_list:
           # self.Com_Dict["%s" % port[0]] = "%s" % port[1]
            self.Com_Dict=port_list
            print("dict=",self.Com_Dict)
            self.s1__box_2.addItem(port_list)
            i=i+1
        if len(self.Com_Dict) == 0:
            self.state_label.setText(" 无串口")

======================
最后我在开发板上用pyinstaller打包后不能运行,可能跟arm64平台有关,有兴趣可以自己试试。

楼主:
适用于arm64平台linux, python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