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2508-32的sdoa没有输出,是不是芯片坏了?

楼主(2023-08-28):
相同的操作方式,sdob都有输出,sdoa就没有,
一个总线接的一个芯片
RDLA和RDLB均设置的低
通读规格书也没有发现di引脚用于配制输入
只有以上两个引脚用于控制sdoa和sdob是否位于高阻或输出状态。
第一个供应商的样品和第二个供应商的样品都是同样的表现
这种问题应该如何入手去排查呢?谢谢。

网友:
片子确定是官方渠道吗?不是就先保证片子没问题。你这个片子比较高端,玩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