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BLE蓝牙透传模块主机可以链接不同家的从蓝牙模块从机

楼主(2023-08-29):
市面上很多蓝牙模块BLE透传,需要寻找个蓝牙主机模块可以链接各家从蓝牙模块透明透明传输。
改了UUID服务 和特制也不行。不太懂还要改什么。用手机蓝牙串口都很正常链接。用蓝牙主机就不行。
有没有推荐的蓝牙BLE主机 或者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
主机程序怎么写的啊?想连接各个厂家的蓝牙得自己写连接程序吧,用个蓝牙mcu就行,只有同厂家的可以自动连接

网友:
1、找一个 能连蓝牙主机的 蓝牙从机
2、使用抓包工具 看一下蓝牙从机的配置
3、修改一个蓝牙从机和上边的从机配置一样

不过主要啥目的呀  这个操作看着有些奇怪

网友A:
做主模块角色的,不是应该先扫码广播,获得广播列表及对应uuid,然后再用对应参数去连接吗?如果现有模块写固定了那没办法,再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主模块角色的,不是应该先扫码广播,获得广播列表及对应uuid,然后再用对应参数去连接吗?如果现有模块写 ...

能改UUID这些也不行。手机串口测试工具就很好,难道要模拟手机软件对蓝牙从机的通讯过程?这个就复杂了,没深入做过ble蓝牙

网友B:
对于没有连接过的蓝牙从机,主机是不知道哪个是透传的从机的,除非从机有统一的名称,主机通过名称过滤可以实现,只要名字符合就发起连接,这些功能是需要修改代码来实现的,买现成的不太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没有连接过的蓝牙从机,主机是不知道哪个是透传的从机的,除非从机有统一的名称,主机通过名称过滤可以 ...

知道名字。可以连上,就是无法收发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名字。可以连上,就是无法收发数据。

不同厂家的蓝牙模块 Service UUID 和Characteristic 也不同,不改主机代码很难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厂家的蓝牙模块 Service UUID 和Characteristic 也不同,不改主机代码很难适配 ...

Service UUID 和Characteristic  可以更改主蓝牙的。 能连上从机。就是不能通讯。

网友:
uuid和特性都对的话,理应能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