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可以兼容 MP3302的LCD背光芯片推荐?

楼主(2023-08-29):
如题, MP3302 最近踩坑了,某宝买的   一整批的背光都出问题, 不停的闪,或者索性干扰图像图都是乱的(今天在仓库里找到一颗以前的MP3302,换上去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知道这颗芯片假货很多 ,很多都是平替厂替换的, 但是这次是在以前一直买的店铺购买的,都出问题了,只有一种可能,老板进的货源也不稳定

这颗料在云汉上看了下不便宜, 以前1块两块的那种能用的应该也是国产平替的,只是标了MP3302的型号,并且以前的批次运气好 一直能用

考虑到假货那么多, 随时都可能出问题, 那还不如索性用国产平替性能好的型号,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最好嘉立创SMT仓库有的型号

网友A:
mp3302这个料以前用的很多,国内仿的也很多,假货太多了,以前也被坑过。
现在用sy7200 ap30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3302这个料以前用的很多,国内仿的也很多,假货太多了,以前也被坑过。
现在用sy7200 ap3019 ...

这两颗 可以平替吗 还是需要 修改电路的‘

是的  原本想想功能那么简单的 即使卖家给我发国产平替也应该没大问题,谁知道这次踩坑了

刚查了一下 你这颗和 MP3302封装不同  , 这批还是用不了

网友B:
MT9201

SY7200

EUP2530

多一个脚,这个脚不焊也可以用。

所以实际可以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9201

SY7200

OV的脚直接悬空就好吗?  手册上好像没有提到可以悬空的说法

网友:
SGM3766   STI9287

网友:
引用 楼主:
OV的脚直接悬空就好吗?  手册上好像没有提到可以悬空的说法

悬空只是没有了高压保护的功能。

就是没有负载的时候(LED没接的时候),会拼命升压输出,导致大电流。

如果负载一直都在, 这个高压保护基本是用不到的。

我们有个板子,就没用高压保护的IC,出了几万个了。  只要外部LED没坏,就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