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应该挺热门的,怎么从基础库到扩展库再到整盘买都不行

楼主(2023-08-29):
一直在用CH340G,之前是基础库,用着挺舒心,后来移到扩展库,可能是用量变小了被移出,扩展库就扩展库吧,整盘购买价格能优惠些,还有上料费补贴,也算能接受了,今天打算再整盘备点料,居然提示库存不足,需要预定了,这个不打算进货了吗,又不是偏门物料,像这样的常用物料供应都不能保证吗?

网友A:
换CH340C吧,引脚一样,而且免一个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CH340C吧,引脚一样,而且免一个晶振。

CH340  不带晶振的,跑1M波特率,会有错误数据出现吗?

“CH340 串口接收信号的允许波特率误差约 2%,CH340G/CH340T/CH340R 串口发送信号的波特率误
差小于 0.3%,CH340C/CH340N/CH340K/CH340E/CH340B 串口发送信号的波特率误差小于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340  不带晶振的,跑1M波特率,会有错误数据出现吗?

“CH340 串口接收信号的允许波特率误差约 2%,C ...

自动校准的,应该问题不大的,你用这颗料,肯定是usb连着的,它会通过usb来校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CH340C吧,引脚一样,而且免一个晶振。

是的,管脚兼容,现在都用CH340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管脚兼容,现在都用CH340C

为什么不一步到位 改成CH340N

体积只有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CH340C吧,引脚一样,而且免一个晶振。

内部时钟不如外部晶振精度高,以前试过速率高时会丢数据,所以一直没敢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时钟不如外部晶振精度高,以前试过速率高时会丢数据,所以一直没敢换。 ...

会丢数据就对了。

不然CH340G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不知道CH家怎么想的,为什么不封装一个带晶振的SOP8出来。SOP16 太大了

VCC GND XI XO  TX RX D+ D-  刚好8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丢数据就对了。

不然CH340G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好像都有一个V3脚要外接电容,要是有MSOP-10可外晶振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都有一个V3脚要外接电容,要是有MSOP-10可外晶振也挺好的

V3和VCC可以直接连一起,供电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一步到位 改成CH340N

体积只有一半。

CH340N体积还是太大了,不如CH340E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H340N体积还是太大了,不如CH340E爽

可惜还是没有晶振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还是没有晶振接口啊。

现在主流USB转串口都不用晶振了,外接晶振就失去了体积小的意义了,我用CH340E没遇见过非干扰导致的丢数据,波特率最高用到2M

网友E:
基本都是用USB的SOF 做校准的。 USB的时钟都准了, 还担心串口不准?USB FS 是48M。

网友:
记号一下,CH340的讨论,便于选型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H340  不带晶振的,跑1M波特率,会有错误数据出现吗?

“CH340 串口接收信号的允许波特率误差约 2%,C ...

不太行,CH340B, C, 8脚的N我都试过, 1.5M时连续发几百个字节会丢一字节,500k时长期发送一直正常,
1M时测试正常但是不敢用。项目里我一般用CH340N,一直按500k用的。

带晶振的CH340G,以及CP2102,CP2104,1.5M连续发送没问题,不过前者太占地方,后两个太贵,已经很久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太行,CH340B, C, 8脚的N我都试过, 1.5M时连续发几百个字节会丢一字节,500k时长期发送一直正常,
1M ...

我就是实测过才一直坚持用CH340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都是用USB的SOF 做校准的。 USB的时钟都准了, 还担心串口不准?USB FS 是48M。  ...

可是以前实测没有晶振的就是会丢,难道现在改进了?

网友(2024-03-16):
CH340的讨论,mark mark!

网友:
别说340了, 现在连STC12C5A都 快没现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以前实测没有晶振的就是会丢,难道现在改进了?

理论上来说,usb 连续 6 个连续位就会强制插入一个跳变位,对时钟要求比串口低不少
对于 主机 cpu,即便 cpu 有晶振,usb 时钟也可能使用的是内部 rc 时钟,因为 cpu 时钟分频到指定值不方便,可能影响 cpu 频率
所以,使用 usb 时钟校准 串口 时钟,其实理论上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