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PCB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封装的别名?

楼主(2023-08-29):
我画的PCB里,比如C0603封装,编辑来编辑去,后面就会发现某些位号的元器件可用封装下拉列表里会多出一些如图所示的封装名称(后面增加了A、B、C、D等字符后缀),而我的封装库里只有C0603这一种名称的,并不存在什么A、B的。

这个问题会导致我更新封装时会更新不到这种元器件上去。

这是怎么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你的封装库里面有,或者你在layout里面更新下库看看。

网友A:
tools菜单下面update from library

记得先备份

网友B:
是你在PCB里面右键编辑了封装,但是没有保存更新到库里面去,然后退出的时候选择在当前PCB里更新了封装,他就会把你改后的自动命名加后缀A B C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在PCB里面右键编辑了封装,但是没有保存更新到库里面去,然后退出的时候选择在当前PCB里更新了封装,他 ...

我确实有时候会右键编辑封装,但是我一般只是检查封装,真需要修改还是会去库里从源头上修改。

不过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性很大,我回头验证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菜单下面update from library

记得先备份

库里确定是没有的。

我通过update from library时不勾选两个"preserve"复选框把那些封装清理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里确定是没有的。

我通过update from library时不勾选两个"preserve"复选框把那些封装清理掉了。{:vic ...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