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小电流高频开关电源,输出电容用陶瓷电容吗?

楼主(2023-08-29):
如题,像LM2842,MP2459,开关频率1M来货,只需要一二百毫安电流,输出电容用陶瓷电容吗?我用的是这货,怕用错了来问问

网友:
除了COT架构的DC-DC,都可以不用电解电容

网友:
如果就要装一个手榴弹大小的30kv聚苯乙烯电容上去会怎样呢

网友:
两个要求:一是容量要够,注意陶瓷电容在直流电压比较高的情况下容量要减半,二是这个芯片有没有写stable for 陶瓷电容。
这两条满足了当然可以。

网友:
看芯片手册,有的DCDC强制要求X5R X7R 陶瓷电容,2842我看了下输入必须X5R X7R陶瓷电容2.2uF-10uF,输出推荐陶瓷电容 22uF-100uF,ESR 小于等于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