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有没有考虑增加一个线材打样定制的业务

楼主(2023-08-30):
既然SMT和机械加工都做了。

开展一个线材打样的业务应该很简单了。

各种冷压端子,嘉立创仓库里面已经有了。只需要增加线材打样机器和常用线材,就可以做了。

特别是粘连硅胶排线这种。市场上是比较稀缺的。

然后爆款型号端子和常用长度,还可以直接挂到你们自己的元器件商城去售卖。

楼主:
注意,我说的不是这种哈。

这种淘宝泛滥的,质量太差。

楼主:
大概是这样,高品质的多pin粘连线,好像叫什么 美玩线?

做高可靠性应用的产品内部,会用的非常多。 一般是灰色或者黑色的,还有舵机用的那种,质量非常好的。

楼主:
目前淘宝上,卖这种的非常少,非常难找。看到的99%都是玩具级别的垃圾。

稍微高端的机器内部,基本上都是用的这种定制线。比如各类功能的机器人、无人机、高端玩具。

像图上的,一根大概3-5块。

楼主:
2.0间距以上的线材,少量一般都可以自己做。稍微上了数量,还是需要去定制。

1.25间距的,基本就很难手工压了。怎奈通用市场上能买到的线材太垃圾了。所以应该很多人会有这种需求。

网友A:
企业在这个阶段缺的是能独当一面的人

网友:
求推荐质量好的杜邦线卖家,质量差的连接器用几次就插接不紧接触不良了

网友:
杜邦线去找硅胶的,单根单很卖的那种,质量比较有保障

网友:
淘宝定制就行了,也不贵,我都是用硅胶线,各种线径都可以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2.0间距以上的线材,少量一般都可以自己做。稍微上了数量,还是需要去定制。

1.25间距的,基本就很难手工 ...

淘宝基本都是些垃圾线材。。品质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企业在这个阶段缺的是能独当一面的人

引入了资本,就得引入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的第一工作守则,是不管公司死活,也要保证自己没事。

一班将自保放第一位的职业经理人,能做出什么好事情?我相当怀疑。

网友B:
目测这是个 人工量巨大的吃力不讨好的活。

网友:
淘宝找硅胶的线材,价格上去了,配置的端子用的也都不太差,线芯也够。

网友:
兴国威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这是个 人工量巨大的吃力不讨好的活。

下单系统搞好(嘉立创最擅长这个)

根据数量给梯度价,量少价格高一些,用于支付人工费。

量大调好机器,就全是自动化的活了。

网友C:
这里应该就是楼主提到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应该就是楼主提到业务

是的,原来已经有了。

怎么都没有宣传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单系统搞好(嘉立创最擅长这个)

根据数量给梯度价,量少价格高一些,用于支付人工费。

说起来简单,先这样,再那样,最后这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