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电路问题:这个运放电流扩展电路为什么不稳定呢?

楼主(2023-08-30):
R17是输出负载电阻,两端输出=V6(0.5v)
实际测试,该电路不稳定,会振荡,振荡频率约为1Mhz。

网友A:
C10看起来略别扭

网友B:
这个负反馈为啥选100nF?

网友C:
给个电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0看起来略别扭

本来没打算要的,后面测试中加了C10 也一样会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负反馈为啥选100nF?

10n 100n都试了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电路参考

这和我的电路差不多吧。只是加了 保护吧。

网友D:
C10 串电阻, R18并电容. 调这俩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0 串电阻, R18并电容. 调这俩的值.

去掉C10;  R18 并联一100p电容,居然好了。
什么原理?

网友:
C10多余
R6多余
R18找事
R26偏小

网友:
再加一级跟随,估计是因为反馈信号太小

网友E:
搭车问一下,上面电路MOS管温飘引起的电流漂移要怎么处理呢?我用在精密电流源下,5mA的电流就足以引起MOS管结温的缓慢升高,电流会一点点漂移变大。

当然有闭环的电流采样,也能准确的反馈出电流的漂移,这个只能通过PID软件修正给过去的设定电压来调整么,还是说硬件上或者选型上有讲究?

网友F:
用ltspice 做个AC扫描,是反馈的相位不对吧,着用会引起震荡的

网友G:
运放输出端加100nf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搭车问一下,上面电路MOS管温飘引起的电流漂移要怎么处理呢?我用在精密电流源下,5mA的电流就足以引起MOS ...

大哥你在说啥,闭环电路取样电阻和运放不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输出端加100nf

这么做,估计更不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ltspice 做个AC扫描,是反馈的相位不对吧,着用会引起震荡的

我仿真过了。相位裕度 还相当的大啊。

网友H:
把R6去掉,同相放大器输入阻抗巨大无用。把R26去掉,低速信号无用。R18去掉,无用。把C10去掉,引起90度相移和运放输入电容叠加可能引起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R6去掉,同相放大器输入阻抗巨大无用。把R26去掉,低速信号无用。R18去掉,无用。把C10去掉,引起90度相 ...

R18 改小后解决,推测 可能是运放输入电容和这个电阻 导致了较大相移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