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玩耍摔坏了Sony PX470录音笔屏幕,如何维修?

楼主(2023-08-30):
外玻璃没有问题,里面的液晶裂开了。

这块液晶能找到维修件?

注:目前机器功能正常,就是没有液晶显示了。

楼主:
淘宝和咸鱼都没有找到这块屏幕。

网友A:
海鲜市场只有可用二手210元,维修成本比较高。

现在人与人太难了,宝上录音笔都销量惊人

楼主(2024-01-04):
再拿出来,屏幕四周已经变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鲜市场只有可用二手210元,维修成本比较高。

现在人与人太难了,宝上录音笔都销量惊人 ...

咸鱼260全新没有拆包的。

我买了一个。原本只是想买个二手拆零件,发现二手便宜也要180, 不如直接260买个全新的。

楼主:
补充一下小孩怎样摔坏的:

录音笔的使用者(小孩)将它放到叠好的被子里面。另外一个小孩不知道,玩耍的时候,抱起被子用力往下摔,录音笔直接摔倒地砖四分五裂 。

网友B:
好奇咨询下,小孩子使用录音笔干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咨询下,小孩子使用录音笔干什么用呢?

听歌,录音.

Sony的录音笔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用的播放器。小孩也用它听三体(206集)。

这个小孩玩乐器的,钢琴、吉他、笛子、小提琴.... 进行在演奏的时候录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咨询下,小孩子使用录音笔干什么用呢?

用途很多,这种录音笔比手机自带的好太多了,唱歌,录音,乐器,采访 都可以用上。

楼主:
之前京东400元买的。咸鱼上全新没拆封才26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歌,录音.

Sony的录音笔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用的播放器。小孩也用它听三体(206集)。

嗯嗯。知道了。还有播放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