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能量转移锂电池主动均衡

楼主(2023-08-30):
受到锂电池主动均衡启发网上到处找资料,了解到电容式主动均衡只能均衡相邻锂电池,对于相隔较远的锂电池均衡时间较长效果不明显,于是找啊找在一篇论文中找到了一种能量转移的模式,对于不相邻的电池同样可以起到均衡的作用,与普通均衡电路原理一样只是多了几只电容,于是将他画了出来,但是第一次涉及锂电池主动均衡还是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发出来大家一同探讨下,好东西大家分享嘛,图中只画出来能量转移部分的拓扑图,驱动部分打算采用单片机加图腾柱的驱动模式,电容则采用超级电容 ,不知道这种方式行不行。

网友:
见到的商业化的大电流均衡的一般都是变压器的

网友A:
用一只恒压源,分别给线阻esr很小的电容、电感充电。

可以证明,电容只能充到 50% 电源做功对应能量,而电感是 100%.

也就是你充给电容来一次,先损失一半效率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只恒压源,分别给线阻esr很小的电容、电感充电。

可以证明,电容只能充到 50% 电源做功对应能量,而电 ...

那剩下的一半呢?  电容应该不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剩下的一半呢?  电容应该不会发热

你可以上微分算一下。

电容只能吸收电压源一半的能量,剩下一半可以解释为线损+电磁辐射损失;电感是可以完整吸收。

然后若用恒流源的话是反过来,电容完全吸收,电感损失一半

网友:
锂电池上面的均衡,现在被拿到蓄电池监测上面来了,,蓄电池容量那么大,效率低下,均衡的风险远远大于锂电池。

网友:
大约十年前有人这样做过,烧了一辆电动车+一部手机。
电容频繁充放电,发热严重起火了。当时在电动车论坛火了半年多

网友:
买个二手沃特玛均衡模块研究一下。

网友:
可靠性不行,还得是电感隔离式

网友:
这种个人玩玩没问题,用在产品上,哪怕是苹果公司都要赔破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只恒压源,分别给线阻esr很小的电容、电感充电。

可以证明,电容只能充到 50% 电源做功对应能量,而电 ...

通过仿真电路来看电感均衡电路当电压均衡一致时,由于电感是个耗能原件,均衡后的电压会集体下降,其实不难看书在整个均衡过程中,各电池电压都有能量损失,电容均衡后当电压一致后,几乎没有能量交换,能量损失较低,但是也有个问题就是,各电池电压压差越大均衡电流越大速率也最快,当压差为几个毫伏的时候均衡效果就变得很慢。

楼主:
如图前文所诉采用了所谓的三阶均衡,也就是在主均衡电容后又加均衡电容,这样做不仅仅对临近电池均衡,可以跨电池,均衡速率更快效果更好,经测试实验最终压差在3毫伏效果还是可以的,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我发现,当锂电池容量或内阻严重不一致时均衡时间更长最终压差还是很大,因为到后端几个毫伏的压差即便是给了电池依然会消耗掉,压差落在了14mV当时我严重怀疑是电路出了问题--------------(我测试的电池是没有经过配组的这样测试才满足真实测试效果)

楼主:
哎 要收费了  不续了  再见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仿真电路来看电感均衡电路当电压均衡一致时,由于电感是个耗能原件,均衡后的电压会集体下降,其实不 ...

难得楼主特意来验证。

就功率来看,目前的沃特玛用电容均衡也不错。祝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要收费了  不续了  再见大家

其实对于功率不太大密度不太高的电池组,用电容式能量转移是可行的方案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楼主特意来验证。

就功率来看,目前的沃特玛用电容均衡也不错。祝好! ...

谢谢  论坛要续费了 不续了再见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