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8运放,用了一路,另一路不用脚如何处理?悬空?

楼主(2023-08-31):
SO8  8个引脚的双运放,目前设计只用一路,另外一路不用的三个引脚如何处理?  我直接悬空可以吗?  还是怎么处理最可靠?

网友:
输入接地就好

网友A:
接成电压跟随器,输出悬空,输入接地

网友:
射随输入接地,输出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成电压跟随器,输出悬空,输入接地

差了16秒,完全一样的内容,哈哈哈

网友:
另一路可以点个LED啥的

网友:
输入搞一个确定的电压,输出悬空

网友B: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正确的做法是接成电压跟随器,输入接二分之一vcc,输出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正确的做法是接成电压跟随器,输入接二分之一vcc,输出悬空 ...

我这事正负5V供电的双运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成电压跟随器,输出悬空,输入接地

按照这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