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500汤丸---------辨别一下超细NTC热敏电阻!

楼主(2023-08-31):
悬赏500汤丸---------辨别一下超细NTC热敏电阻!

如图所示,哪位老大用过的,帮忙给出dastasheet,感谢!!!

网友:
参数大概是  5KΩ  3470K ~3950K

网友A:
4.7kΩ 电阻精度:±5% 4500K  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kΩ 电阻精度:±5% 4500K  松下

不对,松下没有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对,松下没有这样的。

你这个好像 封装了? 里面是否是0402的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好像 封装了? 里面是否是0402的热敏电阻

老大这个就是元件,不是二次封装的,我在德图的1.5mm外径的温度探针里面拆出来的,外面就是1.5mm的不锈钢管,因此这个肯定是元件,这个温度元件的外部是黑色类似碳膜绝缘层,不是金属的。
而且我在不同品牌的超细探针温度传感器拆过都遇到这个一模一样的感温元件,因此判断应该是标准封装来的。

网友:
看看   芝浦电子  ,有没有,这么小的直径1MM 。
https://www.shibaura-e.jp/products/sd_thermistor/
PSB-S7形热敏电阻/PSB-S9形热敏电阻  直径0.55/0.43

楼主:
补充一下显微镜下拍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显微镜下拍的图片

你这个就是树脂包着的,正常的传感器是很小的一个焊两根铜线出来再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显微镜下拍的图片

看外面就是一个套管,还打胶了 把外壳磨开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显微镜下拍的图片

应该是 4.7K   B 3950K 发一个村田的表    你打磨掉外壳,看看是不是0201 的封装

楼主:
拆掉黑色外壳,显微镜下观察,不像0201电阻,因为焊盘比例不对

网友C:
应该就是个贴片,可以买点回来自己封装测试对比一下温度,若不想自己折腾,就买芝浦的玻璃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个贴片,可以买点回来自己封装测试对比一下温度,若不想自己折腾,就买芝浦的玻璃壳的 ...

应该是贴片,但是普通贴片都是长方形,焊盘在长的两端,这个贴片是焊盘在宽的两端,没有一个品牌的贴片是这样的,因此很好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贴片,但是普通贴片都是长方形,焊盘在长的两端,这个贴片是焊盘在宽的两端,没有一个品牌的贴片是 ...

试试找这个厂家定制

网友:
25摄氏度是不是对应10K,已知3个点可以算出其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