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的VBAT电池工作模式,具有充电能力,具体是指什么?

楼主(2023-08-31):
rt,大神指导下。是指可以用锂电池接vbat,mcu给锂电池充电么?网上找了下,没有找到具体说明。

网友:
你从哪个文档看到有说带有充电功能?你用的H74X还是H72X?

网友:
不好意思,看了一下,还真有。

网友:
PWR章节,PWR-CR3寄存器有描述,
可以选择内部串5K或1.5K电阻,给外部电池充电
STM32H7设备都支持。

网友:
手册上描述的还挺清楚的。

网友A:
啥电池可以充电 ,    超级电容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电池可以充电 ,    超级电容器么?

有一些纽扣电池支持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纽扣电池支持充电的,

这个充电是指适配可充电纽扣电池么?看规格书没有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