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差分对布线的引脚对顺序和合理顺序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2023-08-31):
比如以太网TXP和TXN一对差分对,从RJ45座子到LAN8720A,中间有上拉电阻。

我希望的顺序是①(RJ45座子=>上拉电阻)② (上拉电阻=>芯片引脚)这个顺序。

但是它却要求我先从RJ45座子走到芯片,从芯片走到上拉电阻。

而同样的原理图同样的差分对配置,RXP和RXN就是我期望的合理顺序,虽然算是碰巧这样的,也不是我设置的。

请问有高手知道该怎么设定顺序吗?

网友A:
最好画个图,不然搞不清楚你说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画个图,不然搞不清楚你说的啥。

图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来了

我也是8720,没你说的这个问题呀。

走线顺序,你可以自己手动控制的,想咋 玩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8720,没你说的这个问题呀。

走线顺序,你可以自己手动控制的,想咋 玩都行。 ...

你这个里面设置了差分对吗?

我在pads logic里面设置了差分对规则,然后ECO to PCB再在router里面拉线的。
规则如下:

然后在router的差分对里面可以看到如下红框框出的引脚对,只允许按照这个引脚对拉线,我都不知道它是根据什么规则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里面设置了差分对吗?

我在pads logic里面设置了差分对规则,然后ECO to PCB再在router里面拉线的 ...

我在router里面设置的差分,我还手动操作了拉线,不一定按照软件的自动路劲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router里面设置的差分,我还手动操作了拉线,不一定按照软件的自动路劲走。 ...

emm,那我得自己仔细看看我到底是怎么被它坑了的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