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不知道能不能完全恢复到某个状态,就和电脑还原卡一样,包括app数据

楼主(2023-08-31):
如题,不知道手机能不能像电脑一样完全恢复到某个备份好的状态。

网友A:
有这样的软件,但是需要root
例如:钛备份

网友:
TWRP 能备份出当前状态的刷机包,要解BL锁

网友:
以前的安卓手机可以,类似于ghost备份还原。以前用htc手机刷还没有出手机的米悠系统,这就是现在的小米手机前身先有手机后有手机,每次刷米悠系统先备份系统不好用就恢复

网友B:
什么是电脑还原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电脑还原卡?

哈哈哈,这句话就看出年龄了。小年轻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电脑还原卡是个硬件,插上去之后,每次电脑重启,就会回复到固定的状态,你改动的任何东西都不会被保留,以前网吧常用这东西

网友:
iPhone手机可以,iCloud云备份或者本地备份都能回到某个状态,除了系统版本。而且换了新的iPhone手机也能恢复本地或者云端其他手机旧的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这句话就看出年龄了。小年轻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电脑还原卡是个硬件,插上去之后,每次电脑重启 ...

就是这个还原卡导致我对电脑误解了好多年,以为电脑里存不住东西,买电脑还得再配个U盘存储东西,否则电脑一重启,就啥都没了

网友D:
还原卡是啥原理好奇怪?他能记录硬盘在某个时刻的数据状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原卡是啥原理好奇怪?他能记录硬盘在某个时刻的数据状态么

早期是修改硬盘读写中断,XP及以后是用驱动Hook硬盘读写,把要写的数据放硬盘空闲空间的临时存储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这句话就看出年龄了。小年轻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电脑还原卡是个硬件,插上去之后,每次电脑重启 ...

我用XP系统的时候用过 影子系统 软件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手机综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XP系统的时候用过 影子系统 软件

那时候电脑老中毒,装的影子系统,中毒了就重启还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软件,但是需要root
例如:钛备份

记得以前很流行root。然后搞各种特异功能。现在人们好像不流行roo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以前很流行root。然后搞各种特异功能。现在人们好像不流行root了。

以前root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写入三方recover 然后就是三方bootloader ,以前htc手机就可以刷各种三方系统,小米就是从oem安卓开始做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以前很流行root。然后搞各种特异功能。现在人们好像不流行root了。

现在也有很多人玩的,实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功能,例如微信防撤回,支付宝自动收能量等等

网友:
有什么办法让装不了金钟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