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用的 贴片2.54 拨码开关推荐 原先用的些容易断

楼主(2023-09-01):
如题, 原先的都是嘉立创上 直接贴的,   真的是  有些比较松 有些比较紧  一致性很差

然后有些拨 3-4次,就断了, 你没看错 真的是3-4次。 所以打算换一家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质量好的推荐,尽量不要太紧,然后上面的杆牢固一些的。  先谢谢大家了

家里找出了几个之前 淘宝买的KE的好像还凑合, 不知道有没有更合适的推荐

另外 下图这个  大家避坑一下(也可能质量是好的,但是贴片温度高导致的问题)

网友A:
我淘宝买过几个别人做的USB砖TTL和485,上面就是贴片拨码开关,买回来拨一次就断掉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淘宝买过几个别人做的USB砖TTL和485,上面就是贴片拨码开关,买回来拨一次就断掉报废。

真的是    从来没想到会有这种问题 , 一致性太差了

网友B:
试试脚距1.27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脚距1.27的嘛,

  2.54的都容易断   1.27的会好一些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4的都容易断   1.27的会好一些吗?

小这个不一定就易断,我一般就用6位1.27的,自己很少拨没见坏过,车间也没见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这个不一定就易断,我一般就用6位1.27的,自己很少拨没见坏过,车间也没见提. ...

2.54 这个颠覆我三观了,真的是  越拨越紧  第几次就断了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这个会断,质量都这么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这个会断,质量都这么差了吗

不排除 焊接  导致 内部 塑料有融化  所以 很紧

但是如果融化  也是质量不过关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排除 焊接  导致 内部 塑料有融化  所以 很紧

但是如果融化  也是质量不过关导致的吧 ...

可能无铅温度太高了。看一下手册焊接耐热要求。。。通常都是吹化了。

耐高温的价格估计是2倍。

网友D:
EM-02KP,厂家:韩国韩荣。经常用,没有遇到问题过

网友:
DSIC02LS-P  星坤的用过一批没问题

网友:
这东西不能进洗板水,一进就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02KP,厂家:韩国韩荣。经常用,没有遇到问题过

韩国韩荣  之前 联系过他们   对比来说 他们的接插件相对别加的会贵一些

质量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什么价格?如果一块钱以下你还用了几次难道不划算吗?
如果有5元以上的产品为啥不用?
3、40年前的那些设备主板很多尾部有选择参数用的8/4位拨码开关,到现在还是完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韩国韩荣  之前 联系过他们   对比来说 他们的接插件相对别加的会贵一些

质量应该还可以吧 ...

韩国韩荣的都嫌贵的话,那就没资格挑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韩国韩荣的都嫌贵的话,那就没资格挑质量了

  没嫌贵  接插件能贵到多少  只是比大众的贵一些

网友:
我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