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输入3.3V输出1V的LDO

楼主(2023-09-01):
给RTL8211外加一个1V的电压,电流未知;

要求: 1、输入3.3V,输出1.0V,输出范围0.95V~1.05V;
           2、200~300mA;
           3、封装要小,不要SOT-5,要比SOT-5小, , (因为空间小,为了布线方便,这个芯片只能放在核心板下面了,空间有限)
          4、精度够,价格便宜,很容易pin to pin替代

我找了TI的TLV740xx,也就是TLV74010, 类似QFN封装,1%精度,这个1%是0.9~1.1V么?
安纳森的VRH1002LLX,指标比TI好,±20mV精度,封装ok,但封装跟TI的又不同;

纠结TI的精度,纠结安纳森卖完后找不到货源, 求推,多谢!

网友A:
TI的一世英名被你数学老师给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一世英名被你数学老师给害了......

请问这个1%是±0.5%的意思吗? 数学确实没学好

网友B:
1%不应该是0.99-1.01吗?我也没学过数学,瞎猜的

网友:
自己看手册。有标准的上下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不应该是0.99-1.01吗?我也没学过数学,瞎猜的

谦虚了,我看你数学挺好的,毕竟涉及浮点运算了。

楼主:
1V的不好找,1.5V以上的就很多了;  传统的9198 ,9193,9013,3985,6219系列都是1.2V,1.5V起步的。

网友:
楼主还是改行吧

楼主:
精度、静态电流,纹波抑制比参数比TI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应该是0.99-1.01吗?我也没学过数学,瞎猜的

网友:
我也建议你改行,1%的精度都能算不出来是0.99-1.01V,我猜你的数学课是体育老师上的

楼主:
数学确实差,按10%计算了~~~

那就选TI的吧;

如果有其它型号,继续求推,多谢!

楼主:
我这算是社死么?

网友:
300mA,2.3V的压差,sot封装能承受这么大功率?

网友:
2.3*0.3=0.69,你猜,sot-89会不会化锡,SOT-23-5会不会烧

网友:
2V压降300毫安小封装有点难吧
顺便来看下lz出洋相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谦虚了,我看你数学挺好的,毕竟涉及浮点运算了。

二位,没去说相声,可惜啦,哈哈!

网友:
(3.3V - 1V) * 300mA = 0.69W
这个热量在3*3的无散热封装上...

网友:
这么小的封装, 功耗至少2.3V*0.2A=0.46W,那得多热?
你还是找个xx8009之类的dcdc吧,也就多个电感。

网友:
出售计算器,每只一个亿

网友:
第一个项目吗?
差不多都会经历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