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快速实现反三角函数运算的函数库吗?谢谢了

楼主(2023-09-01):
arm_math库没有反三角函数,使用math库效率又太低了,有快速的反三角函数库吗?

网友:
反三角函数 常用的 就2个

反正切 arm_atan2_f32

反正弦 asin

不知道哪种比较快……

网友:
用cordic算法自己实现一个?
或者参考这个? https://zhuanlan.zhihu.com/p/20085048

然后和标准库的比一下,看哪个快,嫌慢的话还可以把精度降低些

楼主:
谢谢大家了,使用math库里带f后缀的函数,配合M4的硬件FPU,速度还是不错的,默认double类型函数效率较低

网友:
查表最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