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最近硬件上有在玩什么diy项目?

楼主(2023-09-01):
RT
1、大家最近硬件上有在玩什么diy项目?说说我们一起玩玩。
2、没啥好玩的,感觉好无聊呀。

网友:
现在越来越懒了,能不动手就不动手

网友A:
想玩苹果的homekit,全屋定制使用,个人diy,如果只用几个点,好用,布置到全屋几十个点,不好用,用的是网上开源8266 homek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玩苹果的homekit,全屋定制使用,个人diy,如果只用几个点,好用,布置到全屋几十个点,不好用,用的是网 ...

弄点绿米的设备算了,除非是买不到的才diy,接入homeassistant更加方便一点吧。
我家是都是接入homeassistant,大多数是绿米,少数米家和tuya

网友B:
B站上有很多DIY项目吧,开源资料或者教程也多,类似隧道扫描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上有很多DIY项目吧,开源资料或者教程也多,类似隧道扫描显微镜 ...

搞个大的牛反?哈哈

网友:
以前不懂的时候什么都想做,现在懂了点什么都懒得做

网友:
买现成的,自己省事,又能让同行赚钱,双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个大的牛反?哈哈

昨晚刚去拍月亮,已经不想扛这玩意了

网友D:
可以考虑固定翼fp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晚刚去拍月亮,已经不想扛这玩意了

不是用suv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站上有很多DIY项目吧,开源资料或者教程也多,类似隧道扫描显微镜 ...

我也看到了这个

网友:
你们现在还想做什么?我现在只想搞搞软件得了,想想以前吸松香,焊板子最后都不如别人写个网页

网友E:
算是一个时钟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d9e69dbfe5035ce765f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算是一个时钟吧。

很赞。字数补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固定翼fpv

一直想玩航模,自己做遥控。结果一年又一年,越来越没有时间了

网友:
快35了,不想动,带娃也累。

网友G:
正在改装新买二手房的电路系统,添加手机上的照明和电器控制,

主要精力是放在手机的 APP 上,让它符合自己用的习惯。

网友H:
造2000伏直流可调电源,用于引爆电解电容听响。目前63伏220uf采用正接最清脆,啪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造2000伏直流可调电源,用于引爆电解电容听响。目前63伏220uf采用正接最清脆,啪啪的 ...

电压上升速率是否影响音色

网友:
哪有上升速率啥事,用闸刀推上去才能有仪式感,不然怎样才能从容不迫的当一只装逼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算是一个时钟吧。

这个厉害了, 还带灰度

网友:
纯硬件可能乐趣少了点,可以硬件+上位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u4y1X7gE/

网友:
MT7621A + MT7612EN 在做高速WIFI

网友:
前几年把树莓派给玩死了....现在几块钱的,根本没时间玩.....啥赚钱搞啥即可!
最近在玩Cat-1模组DTU...量产电力系统专用,已近百台....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正在改装新买二手房的电路系统,添加手机上的照明和电器控制,

主要精力是放在手机的 APP 上,让它符合自 ...

走的啥电源呢,是走24V吗每个节点,准备搞

网友:
引用 网友I:
走的啥电源呢,是走24V吗每个节点,准备搞

直接用 WiFi 了,一个控制器可以带几路控制模块,免得在各房间之间再拖线。

之前买了几个 pi 可以用上,用 5V 电源。

网友J:
我这几天在玩这个:

木板上打印彩色图片(后续可以切割,拼积木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j411y7dX/

纸箱上打印彩色图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h4y1K76y/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想玩苹果的homekit,全屋定制使用,个人diy,如果只用几个点,好用,布置到全屋几十个点,不好用,用的是网 ...

兄弟,几十个点,用起来是个啥状况?我准备搞,结果一直还没动手。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这几天在玩这个:

木板上打印彩色图片(后续可以切割,拼积木玩)

这个打印头我当时也团了一个,我记得这个打印是需要按按钮的。你怎么做到自动控制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这几天在玩这个:

木板上打印彩色图片(后续可以切割,拼积木玩)

这个喷墨打印在塑料上,可以用酒精擦掉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个打印头我当时也团了一个,我记得这个打印是需要按按钮的。你怎么做到自动控制的? ...

有开放 API 接口文档,可以用软件模拟按键

https://github.com/dukelec/mbrush/blob/master/doc/dev.md

网友J:
引用 网友M:
这个喷墨打印在塑料上,可以用酒精擦掉吗

不吸水的地方目前打不了,会起小水珠,手一擦就掉,都不需要酒精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吸水的地方目前打不了,会起小水珠,手一擦就掉,都不需要酒精

tks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直想玩航模,自己做遥控。结果一年又一年,越来越没有时间了

一样的,一直想入门,最近搜了一点飞控px4,inav的移植视频,想学着自己做板子,遥控和图传还是打算买现成的,就飞控和电机驱动打算自己做,也只能业余时间搞搞,学习学习,互勉

楼主:
有没有友友玩无线电?

网友:
无线电有啥意思啊

网友N:
有没有人攒几张显卡,自己跑个大模型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开放 API 接口文档,可以用软件模拟按键

https://github.com/dukelec/mbrush/blob/master/doc/dev.md ...

收到,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人攒几张显卡,自己跑个大模型什么的?

这个可以有

网友O:
电烤炉自己在家烤肉串算不算项目,吃吃喝喝项目。你们那里羊肉随便吃可以买个电烤炉,肉一切立马开烤老舒服了,不需要生火烟熏火燎,烟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烤炉自己在家烤肉串算不算项目,吃吃喝喝项目。你们那里羊肉随便吃可以买个电烤炉,肉一切立马开烤老舒服 ...

我经常把电烤炉支在油烟机下面,买上一个羊腿,一盘黄面,烤上二十来串烤肉,再把卡瓦斯整上,一顿干掉。

网友:
还有电陶炉当加热台的玩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F411Z7Dq/

网友P:
最近觉得蓝牙BLE广播挺好玩, 用NRF24L01就能发,国产若干山寨ic做了加强,有Ci24R1, XL2400等等
前段时间做了个用BLE广播发射的无线温湿度计,手机这边用easyble, lightblue之类app就能查看,也可以用微信小程序看。一节CR2032能用很久。

过段时间打算再做个室外的BLE温湿度计+授时模块,把GPS/BD模块上取得的时间转发出来,室内可以搞个带温湿度显示的时钟了, 比wifi方案的功耗低太多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正在改装新买二手房的电路系统,添加手机上的照明和电器控制,

主要精力是放在手机的 APP 上,让它符合自 ...

建议兄弟用小米的第三方模块搞,方便稳定性还可以,有很多的第三方支持,尽量用传感器自动化,不然手机操作或者开关都是不方便的 ,还有建议搞个新风,
晚上可以关窗睡觉,白天不怕风雨,卫生间建议在抽水马桶边装个抽气管,用小米平台控制间隔抽气,保持卫生间空气清新,第三方有个模块能控制4路的,
价格只有55元,可以接普通开关、无线433开关、可以接入米家平台,我家原来是三菱plc控制的买了几个这模块,准备改装了,现在还有相控阵雷达一样
可以扫描出3个人在房间的具体位置的模块已经有了,B站有云姐的测试视频,我也想买来玩玩,还有喜欢的话,最好用智能灯具,这样就多了渐亮渐暗功能,不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近觉得蓝牙BLE广播挺好玩, 用NRF24L01就能发,国产若干山寨ic做了加强,有Ci24R1, XL2400等等
前段时间 ...

感觉很有趣

网友:
引用 网友Q:
建议兄弟用小米的第三方模块搞,方便稳定性还可以,有很多的第三方支持,尽量用传感器自动化,不然手机操 ...

对小米的东西完全没好感

像这些容易泄漏隐私的东西尽量自己搞比较安全。

便宜并不是首要目标,安全可靠才是主要的。

例如系统电源选了金升阳的铁壳电源,

控制器就使用帮原单位设计的一套检测工装,

都在产线跑了一年半了没反馈过问题,

反而在今年初找我要了一份系统多做了一套工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一直想入门,最近搜了一点飞控px4,inav的移植视频,想学着自己做板子,遥控和图传还是打算买现 ...

微信公众号搜索  FMT自驾仪 ,国内开源的一个基于RTT加Simulink模型开发的飞控,以后准备研究研究,这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友友玩无线电?

家里电磁环境太差,出去架台又懒得动,支天线收天线占了大部分时间,最近车上的天线好像出问题了,也是懒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微信公众号搜索  FMT自驾仪 ,国内开源的一个基于RTT加Simulink模型开发的飞控,以后准备研究研究,这 ...

好的,我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人攒几张显卡,自己跑个大模型什么的?

显卡有几张,跑什么模型合适,我看到有  Llama2这个好像不错,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兄弟,几十个点,用起来是个啥状况?我准备搞,结果一直还没动手。

我技术不精,使用开源homekit 8266 , 小改开了20个点,写进8266 01模块上,苹果手机HOME 上加入20点后, 很多时间,操作开关灯都不行,在转圈圈,不知道哪里反应不过来,没能力去分析,可能是8266处理不够快,还是2.4G wifi 通讯容易出错,  总体表现就是,少量几个点,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点多了, 用不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昨晚刚去拍月亮,已经不想扛这玩意了

这个什么型号,能看清木星环?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什么型号,能看清木星环?

星特朗130,极限状态能看到木星环以及几个木卫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技术不精,使用开源homekit 8266 , 小改开了20个点,写进8266 01模块上,苹果手机HOME 上加入20点后, 很多 ...

能提供一个链接吗?也想玩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R:
家里电磁环境太差,出去架台又懒得动,支天线收天线占了大部分时间,最近车上的天线好像出问题了,也是懒 ...

我打算把箱子里面的矿石收音机元件拿出来再搞搞,我家在山旁边,32楼,不知道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把箱子里面的矿石收音机元件拿出来再搞搞,我家在山旁边,32楼,不知道信号有没有。 ...

小区里不好搞,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一插,短波全频段干扰,什么都收不到,满表的噪音。

网友H:
频率越低越需要天线长,22米天线加天调是起码的,有了良好的天馈系统才能用40米以上的波长

网友:
引用 网友H:
频率越低越需要天线长,22米天线加天调是起码的,有了良好的天馈系统才能用40米以上的波长 ...

电磁环境差,除非用大型定向天线。40米温顿,20米温顿,3波段倒V,加感的GP天线,都用过,还有现在正在用的20米端馈,也不行,到下班时间,电动车一充电,全是噪音,用电池供电也没用,传导干扰还能过滤,辐射干扰就没什么办法了。
想玩还得野外架台,但是懒得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提供一个链接吗?也想玩玩这个

homekit-diy-master(自己去墙外找找))整个DIY包太大,288多M,没上传,这个是其中的列子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omekit-diy-master(自己去墙外找找))整个DIY包太大,288多M,没上传,这个是其中的列子 .

太感谢了,这就看看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太感谢了,这就看看

如果成本不敏感,现在玩玩matter可能合适点,低功耗设备,WiFi同时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T:
如果成本不敏感,现在玩玩matter可能合适点,低功耗设备,WiFi同时支持

这个是趋势,只不过现在绿米之类性价比高的产品少

网友:
SDRPLAY SP1A,没呼号也不想搞呼号,只听不说。无线电的终点的是天线

网友U:
引用 网友P:
最近觉得蓝牙BLE广播挺好玩, 用NRF24L01就能发,国产若干山寨ic做了加强,有Ci24R1, XL2400等等
前段时间 ...

24L01怎么做到的?我看模块上电流还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这几天在玩这个:

木板上打印彩色图片(后续可以切割,拼积木玩)

今天在B站上刷到你的打印机视频了,效果很赞

网友P:
引用 网友U:
24L01怎么做到的?我看模块上电流还挺大的

有低功耗模式啊,折腾呗
MCU我用的是GD32E230, STANDBY功耗还不错

网友U:
引用 网友P:
有低功耗模式啊,折腾呗
MCU我用的是GD32E230, STANDBY功耗还不错

24L01是不是让它很久发射一次来做低功耗的?单片机好说,很多都有低功耗。有个疑问,你说的24L01怎么也是BLE?

网友:
最近在DIY意式半自动咖啡机的控制系统,实现定压、分段变压、压力曲线等功能,还要用lvgl搞触控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U:
24L01是不是让它很久发射一次来做低功耗的?单片机好说,很多都有低功耗。有个疑问,你说的24L01怎么也是 ...

让24L01按照BLE广播的包格式来收发数据就可以,只限BLE广播,再复杂的功能实现不了。

以及,受24L01一包数据32字节的限制,广播包里的名称加上自定义数据最多只能14字节,不过自己玩玩已经凑和够用了。

你搜搜,网上文章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