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继电器是否可以工作在10Hz?

楼主(2023-09-01):
请问电磁继电器是否可以工作在10Hz?
每次工作大概10分钟左右,最多不超过半小时

网友A:
负载还是信号?

网友:
固态继电器更适合

网友:
这个频率下,触点火花,很容易发生触点粘连。

网友:
可以。声音很好听,隔壁小孩馋哭了

网友:
继电器有寿命有声音,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这样干。但有时为了实验可以买寿命超过2亿次的干簧管继电器。我几年前做过一个积分的ADC,用了十几个干簧管继电器切换各种信号,两年来一直开着反正现在还没坏,大约一秒钟动4次吧,但最终还是换成了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还是信号?

直流电压 5-17v,电流估计500ma 左右

网友B:
正在将欧姆龙的信号继电器改成固态继电器,AQY211G2SX一般的直流信号切换场合够用了。

网友:
噼里啪啦的一顿响,光噪音就受不了了。显然不可以的耳朵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将欧姆龙的信号继电器改成固态继电器,AQY211G2SX一般的直流信号切换场合够用了。 ...

非常感谢,这个对只用常开点非常好

我这里还需要用到常闭触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对只用常开点非常好

我这里还需要用到常闭触点

用一个单独控的常闭电磁并一个固态不就行了

网友:
1Hz都嫌快.... 一般继电器标称满载寿命10万次, 空载1000万次吧,  10Hz半个小时就18000次了, 满载的话五轮就完蛋了. 我估计实际上都撑不到这么久.

网友:
能不能上光耦加晶体管类的操作?

网友:
每当我看到别人的触点完蛋都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网友:
哈哈,继电器表示,10Hz那是故障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单独控的常闭电磁并一个固态不就行了

谢谢,这样的话,常闭电磁工作的频率并没有改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的话,常闭电磁工作的频率并没有改变吧

说了单独控啊  用固态时把电磁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