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DM打印机大家有推荐的吗?哪家的好用点?

楼主(2023-09-01):
如题,谢谢

楼主:
光固化的每次打印都搞得到处都是树脂,清理太麻烦了,想搞个打印出来就可以直接用的机子

楼主:
嘉立创的打印服务太贵了,打印一次的价钱可以直接买一台打印机了

网友:
网上看拓竹的打印机不错,但没实际见识过

网友A:
高端拓竹
我自己用的elegoo nep4,首发买的,现在涨价了

网友B:
闭眼拓竹,省心很重要,其它的不是你玩打印机,都是打印机在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闭眼拓竹,省心很重要,其它的不是你玩打印机,都是打印机在玩你。

好的,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拓竹
我自己用的elegoo nep4,首发买的,现在涨价了

你好,能分享一下使用体验吗?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避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分享一下使用体验吗?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避坑呢?

正常使用没问题,千元机的打印质量不要期望太高,跟网上打印的还是有差距的
另外初期还要学习切片软件,调节各种参数

网友:
我也准备推荐拓竹, 之前买的创想三维的 打pla正常 但是打尼龙碳纤维要换板子 而且每次调平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使用没问题,千元机的打印质量不要期望太高,跟网上打印的还是有差距的
另外初期还要学习切片软件, ...

感谢分享

楼主:
感谢大家推荐 ,已下单拓竹。

楼主:
机器已收到。不得不说拓竹这个产品的完成度真的很高,各方面做的非常完善,比之前的光固化方便太多了,基本上是把模型通过电脑发送到机器上,剩下的就是打印好去机器取模型了。里面有摄像头,电脑和手机上还可以实时查看打印进度和状态

可以说是深刻体会到DIY和产品的区别了。就像楼上说的,你玩打印机和打印机玩你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器已收到。不得不说拓竹这个产品的完成度真的很高,各方面做的非常完善,比之前的光固化方便太多了,基本 ...

打印成品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成品效果如何?

打印效果我认为跟便宜的FDM打印机没啥区别,这台机器的主要优势在于方便+省事,不需要各种维护和调试。

耗材自动管理,耗材干燥,耗材湿度监控,自动送料,缺料检测,喷嘴清理,自动调平,平台自动加热,废气过滤,振动补偿,远程监控等等,全给做上去了。机器只要放在通风的地方,连上wifi,其它操作基本上在电脑上就可以全部完成了,非常省事

这个差别有点像DIY的雕刻机和加工中心的区别,加工中心一个人可以看好几台机子还很悠闲,DIY的雕刻机就差就差烧香给他供着了,换刀、对刀、冷却、废料清理全得自己来,虽然最终加工效果可能都差不多

网友(2023-12-01):
引用 楼主:
打印效果我认为跟便宜的FDM打印机没啥区别,这台机器的主要优势在于方便+省事,不需要各种维护和调试。

我原来就是搞FDM 3D打印运动控制的,看到拓竹的机器和成品效果,震惊到我们。
你可能不了解在拓竹之前的消费机3D打印的使用问题,慢,首层成功率低,表面质量感人……。直到拓竹的机器出来,这一切都解决得差不多了。

嗯,关键的技术是振动抑制,最开始是开源klipper引入,拓竹也说了,他们在研发的时候也参考了klipper社区的技术。

拓竹的机器引领了振动抑制在3D打印机上面的广泛应用,我们作为3D打印设备商必须跟进。但是我们机器的主控是MCU,才128M主频,不能按照klipper的迭代求解,算力跟不上,所以我们在2个月的时间,用运动方程直接做出了解析解的方式,在MCU上跑出来了,效果完全一样。然后我们用拓竹的机器(主要是他们的挤出头好,框架轻,稳),用我们自己的算法打印出来,质量和拓竹是一样一样的。

所以,拓竹这家公司很有创新点,他们考虑了产品的方方面面,用技术解决了实际问题。

那,现在市面的3D打印机未来的方向有哪些?我认为是静音,多头,多材料支持。拓竹多色打印,多材料支持解决不够彻底,多色打印换色太蛮烦,耗时耗料。市面有独立双头方案,换料非常快,但是双头导致成本,还有就是打印头重,速度快不起来,需要大功率电机。
所以,换头是一个好的方向,只有一个3D运动执行部件,需要什么材料,直接换打印头,类似CNC换刀具。
再者就是静音,风噪,步进电机需要解决。

要问我现在是不是在拓竹?不,现在我在搞电机算法了,先做3D打印的配件。也想拉一帮人搞FDM 3D打印机,木钱,木人。

网友:
拓住的创始人原来跟我在同一间办公室的。那人是运动控制算法天才,哈工大的。

网友:
拓竹的确实不错,其实就是大疆那伙人搞的。有钱有资本

网友:
raiseup这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