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3401总烧坏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09-02):
如图, 利用AO3401来开关功率MOS ,但是总是AO3401总是烧坏,大概什么原因.?

网友:
我觉得Q8完全是多余的,为什么不设计成Q9直接控制Q1?

网友:
搞个低边驱动,简单便宜,一劳永逸,还能快速开关Q1

网友A:
控制端加个分压,VGS超了,Q9上面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端加个分压,VGS超了,Q9上面加个电阻

板子画好了,求推荐VGS 大于12v型号

网友B:
如果只是图上这一点,3401是不可能烧的。

最关键的地方没了----3401输出的那个圆点是不是带负载?带负载的话需要考虑瞬时电流会不会太大。3401是硬开关,12v硬开关带大容量容性负载确实会烧。

网友:
MCU驱动7002注意是否能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图上这一点,3401是不可能烧的。

最关键的地方没了----3401输出的那个圆点是不是带负载 ...

3401的VGSmax,还真是±12V

网友:
Q8 换Si2309

网友:
3401用于12v开关用了很久了,没见过坏的。

网友:
Q1输入电容4570,要考虑加电阻限流

网友:
Q1的关断靠100K 放电